想把DOS時代的遊戲再玩一遍

楼主(2023-03-05):
不知道各位是否也會有這個想法,DOS?看不懂的就沒辦法了,表示您很幸福,一入行就有視窗介面可用。

网友:
現在找的到好像也不能用了

网友A:
想玩不難,要玩一遍,就怕這輩子的時間不太夠用。
現在年紀大了,只適合玩幾分鐘的遊戲,不能玩太久。

DOS Games 網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玩不難,要玩一遍,就怕這輩子的時間不太夠用。
現在年紀大了,只適合玩幾分鐘的遊戲,不能玩太久。

所謂的玩一遍,是指以前玩過的一堆老遊戲,要找以前留下的電腦,從386到笨蛋系列,也不知道能不能開機。
感謝提供線上遊玩的路徑。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謂的玩一遍,是指以前玩過的一堆老遊戲,要找以前留下的電腦,從386到笨蛋系列,也不知道能不能開機。

只算玩過的話,範圍就小很多。
天使帝國、Dune、象棋大師、大航海時代....(很多都不記得了),我是不會想再玩這些的。

還是拆壞電器比較好玩,挑戰高,能夠成功拆開就很開心ˋ。雖然大部分都被我拆壞。

网友:
我不喜歡玩電腦游戲,我記得有 打飛機 打戰車。

网友B:
丫三哥要手刻各式密碼表嗎?
比如跟星座圖一樣轉盤的,
還是要用紅色壓克力片看隱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丫三哥要手刻各式密碼表嗎?
比如跟星座圖一樣轉盤的,
還是要用紅色壓克力片看隱碼的. ...

以前的密碼表千奇百怪,但總歸有法有破,最簡單就是將全部的密碼打出做成表格,到時候對照一下輸入就好,這種是我們還是做過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謂的玩一遍,是指以前玩過的一堆老遊戲,要找以前留下的電腦,從386到笨蛋系列,也不知道能不能開機。

這個試試看

https://www.freedos.org/

网友C:
我也想
我家還有 386 486 和Pentium200的機器
5 6 年前開機都還是好的
現在不知道是否還存活著
改天回家再開機看看
DOS時代舊的遊戲(386用)
還不能裝到比較新的機器咧會跑太快無法玩

网友:
难得怀怀旧蛮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
我家還有 386 486 和Pentium200的機器
5 6 年前開機都還是好的

因為遊戲速度是用CPU的頻率作基準,CPU太快,走路撞牆,飛機無法控制方向,總之就是太快,玩雷電用386最爽,敵機一架也別想跑,慢慢飛,全部秒殺。

楼主:
會想玩DOS的遊戲,就是從Wish大的PS2延伸而來,再想到紅白機,東西都在以前房間的同層倉庫,沒人住就當倉庫用,等PS2的AV線到了再來搞,話說,賣家為何還不出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會想玩DOS的遊戲,就是從Wish大的PS2延伸而來,再想到紅白機,東西都在以前房間的同層倉庫,沒人住就當倉庫 ...

絕版遊戲保護工程 GitHub 專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會想玩DOS的遊戲,就是從Wish大的PS2延伸而來,再想到紅白機,東西都在以前房間的同層倉庫,沒人住就當倉庫 ...

我的年代是 APPLE 2 , 也是因此學得了謀生能力至今 , 因此心裡總有一個懷舊的願望 ,

之前把整張電路圖 , 貼在桌旁牆上 , 提醒自己要找時間用幾顆 CPLD 做一台 , 當時景氣不錯 ,

天天都有忙不完的事要做 , 就是一再的擱置搞 APPLE 2 , 後來也有人用 FPGA Cyclone 的開發板實現了,

但那都不是我要的 ,自己做了個歸納.

1-Cyclone 開發板太貴,太大片,一顆 IC 幾百隻腳,怎麼焊啊.

2-我也不想把 6502 作到 FPGA 裡面 ,

3-我想用 Verilog 寫 , 比 VHDL 友善多一些.

4-預計用 68 Pin 與 44 Pin 的 CPLD 比較好焊 , IC 也便宜.

5-剩下的就是要重新規劃整體線路 , 因為不是用一顆大的 FPGA ,

    雖然合成器可以做 Partition 自動分成幾顆小的,但就像畫線路板,

    自動佈線不一定能如你所願, 所以要自己重新規劃, 至少 APPLE 2 最經典的

    顯示畫面的同時兼具  Refresh DRAM 的部份我可以省下很多腦筋 ,

    在記憶體如此便宜的時代 , 隨便用都便宜 , 只求方便 , 上周才買了幾顆 512Kx8 的 SRAM,

    一顆才 NT:20 , 記憶中 , 當時 APPLE 2 裡面有 24 顆 4116 , 一顆 50~60 , 差太多了.

最後就是時間了 , 很希望都不要再有人要我做事 , 我要完全退休啊 ,可是又很難推辭客戶的需求 ,

只希望生命結束前能完成 , 也要開源讓自己能在世上留下曾經到此一游的足跡.

网友:
第一台電腦是仿蘋果2號的電腦,當年國中時我媽標會買給我的
而我只會用來玩電動,遊戲還是用錄音帶撥放的

當兵放假時買了台80286電腦,那時只有DOS系統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的密碼表千奇百怪,但總歸有法有破,最簡單就是將全部的密碼打出做成表格,到時候對照一下輸入就好, ...

最簡單的就是用紅色壓克力看隱碼的
這個直接套用紅色玻璃紙去黑白影印 就解決了
大宇遊戲不少是用彩色圖形的,當年彩色影印貴,就是用描圖紙重新繪製一次圖案,然後直接寫上顏色,就可以去用黑白影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
我家還有 386 486 和Pentium200的機器
5 6 年前開機都還是好的
Pentium200

傳說中的黑金鋼MMX200.

网友D:
要玩DOS game,一般都是用DOS-BOX去模擬
DOS好玩的遊戲還蠻多的,我即使結婚生子後偶爾還是會拿來重溫舊夢

當年第一台286電腦還是搭單色螢幕,玩起遊戲這是這副德性

怪不得會近視

相較於現在動輒數十GB的3A大作,當時只有幾MB的容量就能塞進這些五花八門的創意,還蠻佩服當年的遊戲公司

网友:
覺得還是舊的單機遊戲有內容比較耐玩,新的手機遊戲

网友E:
同類型的太多更新太快,感覺只是一直要使人課金(上一篇不小心沒打完按到送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類型的太多更新太快,感覺只是一直要使人課金(上一篇不小心沒打完按到送出) ...

底下有編輯按鈕,3小時內都可修改內容。
              ↓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玩DOS game,一般都是用DOS-BOX去模擬
DOS好玩的遊戲還蠻多的,我即使結婚生子後偶爾還是會拿來重溫舊夢

shwo me the money

网友:
我沒到DOS那麼久遠 頂多用模擬器玩玩

网友E:
引用 楼主:
底下有編輯按鈕,3小時內都可修改內容。
              ↓

我知道三個小時可以修改,可是用手機好像只會出現回復按鈕,
沒找到編輯按鈕...

之前用手機打字,只是按換行就送出去了,
也找不到編輯按鈕,
不過PC網頁有看到編輯按鈕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知道三個小時可以修改,可是用手機好像只會出現回復按鈕,
沒找到編輯按鈕...

使用手機,在首頁要先拉到最下面,改成電腦版,就會看到ˋ編輯了。

网友F:
用WINDOWS玩DOS遊戲小弟碰過釘子

DOOM必須設定延伸記憶體,WINDOWS下CMD模式不能設定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WINDOWS玩DOS遊戲小弟碰過釘子

DOOM必須設定延伸記憶體,WINDOWS下CMD模式不能設定 ...

DOOM很多方法可以玩說,
話說前幾天DOOM64才免費送.
這些是可以玩 DOOM 的最奇怪的設備和小工具

楼主:
Doom已經看好幾天了,每當吃飯時就拿來下飯一下,四個多小時,已經看一半了,記得以前在打都沒有打那麼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