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尝试制作双面PCB板电路

楼主(2023-03-05):
好几年前为了自己给笔记本电脑的电池换电芯,按网上的电路临时搭建了个简易适配器(LPT to I2C),满足了当时的要求。但临时的毕竟外观很糟糕,想着有空做个PCB。然而,一年年过去了,因为不常用,一直扔角落里没进一步处理。
这次横下心来,一边是为了再次熟悉Altium Designer的使用,一边完成这个搁置许久的心愿。

本来想在网上买个直插针脚式的列印口(LPT)公头,这样就可以直接上单面PCB即可;然而,手边正好有个双层焊接口的公头,但需要双面PCB覆铜板的支持。觉得挺好玩的,好吧,这次就来挑战一下。
说干就干,在网上买来了覆铜板(双面)、环保蚀刻剂(第一次)。在AD上把图纸画得差不多了,期间因LPT公头的脚位方向与Footprint问题绕了几次弯(缺乏细心、耐心),做废了三张板子……
整体步骤是:
①出图到光面转印纸(不干胶底纸)上,这步关键是不要搞错方向:Bottom Layer正打、Top Layer镜像;记得把焊盘孔也一起打印出来,方便接下来的钻孔定位;
②裁出略大于Keepout Layer的PCB覆铜板,用细砂纸或者沙橡皮擦(很好用,就是那种擦钢笔墨迹的那种)清洁转印表面,之后用酒精清洁表面;
③将Top Layer图纸覆盖到清洁后的铜面上,用电熨斗(调到180℃左右,可以用测温枪测试,并将调温旋钮做好标记)熨烫后,冷却板子;
④将冷却后的板子放入温水浸泡,转印纸软化后,可以慢慢揭下;也可以不用水,但要趁板子还有40℃左右时揭下转印纸——此方法不容易掌握,容易断线;
⑤转印完成的板子背面(Bottom Layer)用不干胶粘贴保护好,防腐蚀;
⑥将环保蚀刻剂以水药比3~4:1的比例放塑料盒中调制好,盖好盖子放入微波炉加热到≥50℃,但不要太热;如果有洁癖,可以采用其它加热方法;不管怎样,温度高可以让腐蚀速度大大加快,只消几分钟的时间即可完成;环保蚀刻剂好处是,不像FeCl3那样让黄色污渍到处沾染,清洗很方便;
⑦蚀刻完成的板子清水冲洗干净后干燥;
⑧将板子上相距较远的两个焊盘进行打孔,作为加工另一面时的定位(可以使用φ0.6mm的钻头(最好是使用那种PCB硬质合金钨钢钻头,这种钻头谁用谁知道,缺点就是比较脆,容易折断);定位孔一定要保持垂直度
⑨将另一面(Bottom Layer)用上边同样的方法处理干净;
⑩将Bottom Layer图纸在相同的焊盘位置用针扎两个孔,然后用两根针进行对位PCB上的定位孔。

最后依照Top Layer的制作方法,把Bottom Layer制作好。关键点是定位要正确。
两面都蚀刻成功后,用洗板水清除转印的墨粉,然后钻孔、刷涂松香酒精液。
最后是元件上板子。先行把过孔用细铜线焊通——见Utube上有更NB的人物,使用氯化亚锡、氯化钯预处理板子后,放入EDTA+CuSO4溶液中进行金属化(沉铜)。难得做张板子也没必要搞那么复杂了。
过程全文字,显得比较啰嗦,见谅!
好的,最终是这样的(第一次制作了一张GIF动图,如果违规的话,之后上静态的):

网友:
雙面PCB 我40年前就洗過了
印象中 好像是裝音響後級放大器

网友:
我也沒看到站上禁用 GIF 動圖  的敘述 , 所以是不禁吧!?

GIF 動圖 如果是表現移動現象(例如逐張演化發芽/花開 日昇日落)
感覺還OK

但是個人不太能接受 有閃晃感  沒規律非常不舒服
通常看到這種的都會去動手避開  偏偏許多ㄍㄨㄤˇ ㄍㄠˋ  喜歡這樣

你這個為例  我有時想認真看一下 欣賞技藝圖片細節  蝕刻毛邊
[过孔用细铜线焊通] 處理效果   定位處理細節
一認真看圖片就跳開  那不看了
這篇等若廢了白辛苦敲了那麼多字

楼主:
谢谢各位大大指正。
因为电路比较简单,而且激光打印机的分辨率是600dpi的,我用的是最细φ0.254mm(≈10mil)的线,感觉还可以。毛边么还是有的,精度摆在那里。布线都是半自动的,见笑喽!
动图是第一次使用,有趣,只是玩玩。当初想把图片切换速度更慢些,但速度参数已经是最低了,否则会达到幻灯片的效果。以前记得GIF动画在浏览器中滚动页面时会“暂停”,但现在的新型浏览器中并没有。
本来打算上视频的,但是视频后期需要大量的工作,也没得力的生产工具,想想就算了。
下不为例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大指正。
因为电路比较简单,而且激光打印机的分辨率是600dpi的,我用的是最细φ0.254 ...

不明白你為何不用JLC的免費洗板,雖然他的EASYEDA功能不強大,

但也夠用了,就可以一個月免費做兩次樣板,還免運費,

以前我也是用熱轉印作雙面板樣品,現在都不折騰了,連批量都丟給JLC做,

再來連批量的零件都打算用他們的貼片服務,我就省的另外花錢做鋼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你為何不用JLC的免費洗板,雖然他的EASYEDA功能不強大,

但也夠用了,就可以一個月免費做兩次樣板,還 ...

eldlee6056大说的对。
之所以如此,一是电路比较简单,二是想尝试下DIY的乐趣,三是俺的设计还真拿不出手,还担心画错图来回折腾。
JLC的一条龙服务的确不错,有机会肯定是要体验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