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MSI GTX 970 4GD5T OC顯卡維修測量方法分享

楼主(2023-03-05):
收到一張顯卡~朋友表示拆下來清灰後就不開機了~加上最近小弟可能話太多~有人問我如何測量
所以今天以這張GTX970示範解說~如果有錯了再請前輩們指正了!!

想說清灰~~~那應該是磕碰掉件囉~檢果卻看不到哪裡有掉件~乖乖量對地阻值吧!
電表打至二極管(體)檔~紅表筆接地(圖片中用鱷魚夾比較方便拍照),黑表筆測量
首先是顯卡正面~金手指算是B面由左至右的123腳就是12V供電處~阻值約4~500左右,隨便測其中一腳即可
右邊那張圖是3V的測試腳位~由左至右算第8腳~

再來是外接12V的插孔~可看插座線來對應~黃色線的就是12V了
右邊的那張就是顯卡背面~金手指A面由右至左算2,3腳是12V供電腳也是測其中一腳就好

左圖金手指A11腳復位訊號~直達核心的~不可短路或開路

右圖是金手指的A13腳~時鐘訊號之一~左圖是A14腳時鐘訊號之二~也是不可短路或開路唷~

右圖是直插式電感~核心供電測試點~隨便測幾個點應該阻值都相同而且很低~越高階卡阻值為0也算正常
右圖為外接12V延伸出來的12V可能供給風扇~顯存~燈光等轉換電壓使用

左圖是顯存供電的兩顆電感一般阻值1~200左右~越高階卡越低有些卡只有10~20左右
右圖~正面還有一個12V的電感~反正看到電桿就戳上去就對了~呵呵~

忘了~背面還有一個12V轉換5V的穩壓芯片沒測量到~補圈選紅框那顆就是了
其他高階卡還會有1.8V或PEX供電電壓跟電感等等
維修方式就是測量到哪個位置有問題~就先處理該部分囉~沒有短路就可以上電測試了

例如小弟這張卡是核心供電沒有出來~其他電壓都出全了~
查看背面的核心供電芯片

查了芯片數據手冊~
發現供電5V跟EN開啟信號3.28V都有出來~有供電有開啟卻沒輸出~難道是核心供電芯片壞了???
正當小弟陷入迷思及經驗不足的窘境~想起了前幾天發了很多維修顯卡的QiuDer大大~他很厲害呀~
只好向痞友Q大求救~Q大讓我測量了一些電壓給他參考~隔天帶著卡去找Q大求救了~
Q大測量了之後~感覺應該是小6腳芯片異常~嫌疑很大~
另外Q大也說了我的核心供電芯片跟主協控副協控的焊點也不優~跟Q大買了一些芯片零件~回家自己嘗試更換了~
回家後先換核心供電旁的小6腳芯片~

換完之後測量一下沒有短路~就上電囉~上電之後終於亮機了~好興奮呀~裸卡不敢測太久我就關機了~
裝上顯卡風扇之後@@噗噗~~~居然又不開機了~請教Q大~是否開換其他芯片~
也把那6腳芯片的各腳電壓測給Q大參考~Q大說~電壓值正常了~開幹吧!直接加焊核心供電芯片及那6顆主副控芯片

加焊完畢~檢查有無短路~無短路後上機~這次測試多次開機都正常了~
也正常進系統燒機約16分鐘都正常~此卡算正常完修!

小弟算是維修初學者~很多都不懂也不會~但是還是願意分享我的測量方法~給一些跟我一樣初學摸索的人
發這篇文章~更是要感謝Q大~他才是專業的呀~好厲害~是我目前學習的對象之一~之前是上網看影片學的~
Q大不但熱心~人又好~細心耐心的跟我解說~感謝痞酷論壇~讓我認識一個那麼棒的痞友大師~!

网友:
我能體會照片橫拍因素,連著電表橫擺位那種彆扭格格不入卻出於己手的無奈。
其實僅顯示表頭入鏡即可  就是大頭照不需半(全)身照的概念
你這表頭內容已將檔位表達出來  在這情形就表達的很合適

网友:
恭喜完修

建議還是要說
我都沒看到 左圖 跟 右圖 只看到 上圖 與 下圖

說明與圖片排列
建議
說明在上 圖片在下
因看完說明 在看圖片 比較順
不然看完圖片 在看說明後 還要將滑鼠往上調頁面比對圖片

圖片 與 圖片 最好能空一行

楼主:
謝謝以上大大的建議~
小弟編寫文章的時候~確實是分左右圖片~可能是小弟圖片太大張了~
所以發布的時候變成了上下圖片~第一次練習發文左右圖片~是因為小弟圖片太多張了~
所以想說分左右~文章比較不會拉太長~
無奈小弟發文經驗不足~也還不會將兩張圖片控制一樣大小~
發布後又忘記改成上圖下圖~真的失禮了~下次改進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