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中數位電視天線 (不知道是否在此發問)

楼主(2023-03-05):
請問一下各位先進 家中數位天線遇到了問題

以前都是慢慢調整 調整好之後 就用東西固定

現在必須要用人去握 人去握就一定會好 不管是什麼姿勢

如下圖所示

1. 下圖是糊掉的畫面

2. 下圖是用手握之後正常的畫面

請問各位前輩 這要如何解決呢? 完全不知道要調整啥姿勢能解決.....

网友:
這應該單純你來源訊號不好,改善你的天線吧

网友A:
可以使用大一點長一些的衣架DIY數位天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大一點長一些的衣架DIY數位天線

我現在家裡就是用這個自己DIY做的,收訊還不錯

网友:
為接收HD數位電視 建議5C2V 線材使用品質比較好的

网友:
我現在家裡也是用這個自己DIY做的,除了雙菱形天線,還有收訊更強的4菱形天線,可以試看看.

楼主:
1. 請看完本頁提醒,確定能遵守後清除本頁提示再發帖。

2. 照片非必要請橫拍,也就是4:3。

3. 貼圖只能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或者請參考熱心會員fatzeros 做的教學影片︰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版規是每位會員都要遵守的(包括我在內),發帖前請務必詳閱版規。

不會發帖請先在貼文練習區中練習,學會之後再正式發帖。謝謝配合!
維持一個好環境不易,需要全體會員共同配合。

网友B:
  握住畫面會好些, 是因為你自個兒變成天線的一部份啦!

  若能提供終端天線組照片更佳, 如此才好讓其他先進提供適當的對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大一點長一些的衣架DIY數位天線

Tsai5371 前輩

請問是這種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握住畫面會好些, 是因為你自個兒變成天線的一部份啦!

  若能提供終端天線組照片更佳, 如此才好讓其他先 ...

Nessie 前輩

我家是住在九樓 本身有裝潢過 為了不破壞裝潢 我選擇這種天線

另一端是電視

天線的另一端是這個

网友C:
開放式基地台發射是有限制的尤其是數位,離越近越好,用的人越少越好,接收面積或接收主機(多頻)數量越多越有機會,先蓋牌先贏優先權,排後面或干擾超過接收數量,都會衰減,斷訊或吃灰,還有常碰的不可見屏障各式設備電磁干擾,解了一個問題又產生另一個問題,最明顯是晚餐時段大家都用.......。

像手機基地台廣設才有解(不是百分百),無線免錢的靠advertise收入電台........難。

YT 數位或無線原理都有介紹,原因很多,不然手機頻寬容量為何限制,何以$會斤斤計較.......

楼主:
引用 网友C:
開放式基地台發射是有限制的尤其是數位,離越近越好,用的人越少越好,接收面積或接收主機(多頻)數量越多越 ...

早上跟深夜都不會有問題 就4:00 - 10:00 這段期間訊號就開始亂七八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上跟深夜都不會有問題 就4:00 - 10:00 這段期間訊號就開始亂七八糟了

有線的都會限制,無線開放更慘。

只能如前所述,加大接收面積,增高接收位置(避免各式屏蔽),加強多頻接收主機(不適合單方向基地台或邊陲地帶(沒意義)),視個人喜好電台設定位置為優先(各家頻道基地發射站位置不同),或委曲求全以訊好滿檔之電台為優先,遠離各式無線干擾設備..............最後收不到的看誰做倒楣鬼。

网友D:
我的是雙菱形天線,在後方加個烤肉架收訊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雙菱形天線,在後方加個烤肉架收訊更好

前輩你好 對不起 我對天線不是很了解

加烤肉架的原理是什麼? 為什麼收訊會更好? 是真的烤肉架就行了嗎?? 那像我那個大通全向性天線

是否買一個烤肉架 中間穿一個孔 然後把它後面部分穿過烤肉架 圓盤部分在全向性天線後方 是不是這樣就能收到呢?

另外 我可以問一個白癡問題嗎? 去全聯買的烤肉架就行了是嗎?

网友E:
電視端的接頭
以及天線端的接頭
檢查看看
可能沒轉好!
電視選單可以看到訊號強度,太弱就要調位置
這款HD5000裡面已經有放大器了 除非位置太差 不然都收的道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電視端的接頭
以及天線端的接頭
檢查看看

午安 前輩你好

有轉好 有轉緊 至於位置 是落在客廳 落地窗的玻璃板上 裡面的部分 因為放在外面線進來要鑽孔

所以直接把圓盤天線黏在玻璃窗上

其他方位都有試過 目前那個方位是收的到最多台的 其他可能就只能收的到中視跟公視

另外 大樓一共14樓 我家是9樓 我不知道這方位是否有影響 附近只有一棟大樓 其他是公園

网友:
可以查一下發射站的位置,然後天線對準發射站。
附近只有一棟大樓,應該不會擋到才對。

网友F:
F連接器  重做     這是比較便宜的基礎試驗方案
也是  [曾經是好的狀態後來逐漸變差] 現象的常因..F連接器 最常出現 其與編織線 接合部位 斷線或是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F:
F連接器  重做     這是比較便宜的基礎試驗方案
也是  [曾經是好的狀態後來逐漸變差] 現象的常因..F連接器 ...

Simon 大

OK 我回家試試線端 電視端的我就沒法試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Simon 大

OK 我回家試試線端 電視端的我就沒法試了 ......

要不要拆開看看啊.

工作處也是這款圓形的接收天線,鄰居不要的,內有放大線路,要吃電.

地處基隆偏僻山區,大家都是接第4台,上個月就無法接收,

以為發射台功率有變動,順手拆開天線看看,原來裡面線路生鏽,

表棒量測導通狀況時,同軸線引入的耦合電容破裂掉下,

隨手找個0603的電容補上,就復活可收到23個電台,

現在就不讓它淋到雨了,我也沒補做防水,

能用多久算多久,幾乎都是看網路的了.

网友:
我有好幾處地方都是用曬衣架折的天線,成本才幾塊錢
多數就固定在電視機後面而已,只有一處因為被違建鐵皮屋遮住訊號,就延伸到屋頂
搭配這個網站調整天線方向,效果都很不錯,全部頻道都收的到!!
https://dvbt.kennykuo.idv.tw/

网友G:
要良好接收廣播訊號要符合兩個條件。

一、是要先搞清楚離您最近的廣播發射站或轉播站有多遠與相對的方位角,距離太遠的即使是超大型的天線也很難收,樓主可以說說居住的城市與天線的高度樓層,電波的來源方向你的附近有無大樓或地形阻擋。

二、不同的天線配合不同電波場強,大都市高樓上強場強區隨便用衣架亂折的替代天線也能收的很好,讓大家多知道一點現在接收的條件也能給比較好的天線搭配建議。

目前台灣的數位電視信號比以前的類比電視訊號分佈的差了許多,這是數位調變的先天缺點(要較好的訊噪比才能解碼),發射站的功率也比較低要靠較密集的轉播站才能解決。

网友H:
說到裝天線 就想到年輕時到草嶺裝類比公用天線
前後花了二天時間 第一天去 第二天回 那時都要坐草嶺貨運(卡車)進出
那時的天線最長就是12節天線 竹竿裝天線 拿著竹竿滿山走
記得那時12節天線還加上一節木棍 木棍上還多加了一個大型鐵碗 再來是小鍋蓋 中鍋蓋 在大一些的鍋蓋 總之不能超過第一節天線的寬度 最後在第十二節後面加一個超大鍋蓋阻擋反射波
那支天線裝到好約4小時 還只能收看到二台節目 另一台就時好時壞 當地人就歡生鼓舞了
真是甘苦談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良好接收廣播訊號要符合兩個條件。

一、是要先搞清楚離您最近的廣播發射站或轉播站有多遠與相對的方位角 ...

前輩你好

我家那邊是沒有其他大樓啦 目前只有我們大樓 旁邊一間大樓 所以天線的地方沒有遮蔽物

我假日回家先實驗看看烤肉架塞到圓形後面看看可不可以

因為我想先用最簡單的方式 用曬衣架版上前輩有教學 但我要去買那一條線 要先跑到光華去

這之後在實驗

拆圓盤我也有想過 我先加裝烤肉架看看 看有沒有比較好

如果沒有就只好在實驗衣架試試看

謝謝各位前輩指點

网友I:
引用 楼主:
前輩你好

我家那邊是沒有其他大樓啦 目前只有我們大樓 旁邊一間大樓 所以天線的地方沒有遮蔽物

無線電視天線方向查詢

除了方位角之外,還有水平角的資訊,
網頁往下就可以看到各發射站的水平角資訊。

网友J:
請問y大,圖2 電視上有3張護貝的,是什麼?公司獎狀?

楼主:
引用 网友I:
無線電視天線方向查詢

除了方位角之外,還有水平角的資訊,

挖靠 怎麼會有這東西

慘了

輸入下去才發現 我家客廳天線方向 跟這圖上的方向是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請問y大,圖2 電視上有3張護貝的,是什麼?公司獎狀?

沒有啦 那是一些受訓課程證明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H:
說到裝天線 就想到年輕時到草嶺裝類比公用天線
前後花了二天時間 第一天去 第二天回 那時都要坐草嶺貨運(卡 ...

老前輩,三台類比的時代!
現在都收不到類比了 連電視機也廢掉類比孔了 訊號收不到花屏 收到訊號漸漸地清晰的那種感動都沒了 被數位取代

网友E:
引用 楼主:
午安 前輩你好

有轉好 有轉緊 至於位置 是落在客廳 落地窗的玻璃板上 裡面的部分 因為放在外面線進來要 ...

那就是訊號太差的問題  活動時間會有物體遮蔽更糟糕 例如車子 人經過
那就要改位置,有一種"過牆線"可以穿過門檻使用 你查一下拍賣就知道了
關鍵字"過窗線過門線免打洞免鑽洞RF連接線適用HDTV CATV 各式RG6 5C2V 有線無線數位天線."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就是訊號太差的問題  活動時間會有物體遮蔽更糟糕 例如車子 人經過
那就要改位置,有一種"過牆線"可以穿 ...

WOW !!!
太感謝你了 我剛剛看了下 好像不用破壞裝潢就能使用 趕快來看看要買哪一個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輩你好 對不起 我對天線不是很了解

加烤肉架的原理是什麼? 為什麼收訊會更好? 是真的烤肉架就行了嗎?? ...

  墊上烤肉架, 即是讓它轉成定向天線.

  想像成 "小耳朵" 的 "鍋", 極化集波.

网友K:
無腦DIY直接將纜線剝皮露出銅線10~15公分丟出窗戶訊號也是很好,完全免折免凹

楼主:
引用 网友K:
無腦DIY直接將纜線剝皮露出銅線10~15公分丟出窗戶訊號也是很好,完全免折免凹 ...

挖靠 前輩你說真的還是說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挖靠 前輩你說真的還是說假的

當然是真的還能假嗎
丟出去到現在都兩三年了收訊還是OK,23台都收的到

网友:
雙菱形天線效果很好
比外面買的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挖靠 前輩你說真的還是說假的

真的
前提是數位信號要夠強
建議只將外皮與隔離線切除 留中心線(不是只銅線) 防止銅線氧化

网友:
建議使用電腦連接,網路時代了!!

网友:
三樓大大的方式最省錢,效果也不錯。我曾經用過一陣子,後來被颱風吹壞了懶得修。

網路上買這個

他上面有裝磁鐵,把中秋節的烤肉網物利用,剛好磁吸上去
綁在頂樓上,到現在8年了,依然訊號清晰。240元真的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