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大同電鍋 TAC-11K(F) 不過電維修實例

楼主(2023-03-06):
大同電鍋 TAC-11K(F) 不過電維修實例

1.型號~TAC-11K(F)

2.拆開底座內部配置

3.檢測加熱片阻抗無限大,表示加熱絲已燒斷了

4.取出備品更換

5.組裝測試保溫模式消耗功率約39W(額定功率40W/110V)

6.煮飯消耗功率約735W(額定功率800W/110V)

网友A:
小弟修大同電鍋換電熱片 都用三線的直上 多出的保溫片當備品
還有修完後一定測試溫度 以保完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弟修大同電鍋換電熱片 都用三線的直上 多出的保溫片當備品
還有修完後一定測試溫度 以保完整

2線/3線式各買一半當備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