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Panasonic TC-32MPJ 液晶電視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23-03-06):
Panasonic TC-32MPJ 液晶電視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1.故障情形~
a.無法開機檢測Vsb正常輸出5V,但是待機紅燈卻不會亮

b.待機紅燈搞定會亮了,開機綠燈亮了背光也亮不到一秒就滅了然後就轉待機紅燈,害我以為電源板及高壓板出問題又花了很多時間檢測。

2.型號~Panasonic TC-32MPJ

3.內部照

4.由於機主的遙控器遺失無法遙控開機,手動按鍵也全部氧化不通所以按鍵全部更新,這時待機紅燈還是沒亮按電源鍵也無作用,最後發現主機板有一顆(RESET鍵)按壓幾次後紅燈就亮了,接著就如故障情形b:所述~~~

5.查詢網上資訊故障情形b:解決之道為將主板最上方那區域SMD鋁殼小電容(10uF/16V)及8顆(100uF/16V)全部更新即可,此次我實驗用(10uF/25V)無極性積層陶瓷電容(MLCC)代用,十分方便快速施工。

6.主板中、下方那區域SMD鋁殼小電容(10uF/16V)及10顆(100uF/16V)全部更新也可解決很多疑難雜症,請自行上網查詢。

7.組裝完修測試畫面,此機誕生於民國95年(2006)年代已久遠,右上角偏光膜已開始變質白化,但是機主依然惜物愛物堅持要修只好奮戰到底。

网友:
好懷念,這是我家第一台LCD電視,當初主打Full HD,壞過電源與gamma IC,後來又遇到沒聲音,前幾年送人了...  我當初也是電容全部換掉,問題就解決了。早期的面板很堅固,連背光都很耐用,現在的電視根本無法比。這台的另一個優點是音響效果好,因為喇叭是正對著人,當然缺點就是占空比低

网友A:
這台我家還有,

幾年前有時開機,有時不開機,
換了全部電容,用了一年半左右,

又變成有時會自動關機,
或者有時無待機紅燈(5VSB還在),
跟a.故障一樣,就放棄原主板,改公板了,

目前家中這台:
換偏光膜+換LED背光+改公板,
繼續用到天荒地老,

网友:
恭喜完修 感謝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台我家還有,

幾年前有時開機,有時不開機,

jacson99大 請問偏光膜自己換嗎?
還是請人換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jacson99大 請問偏光膜自己換嗎?
還是請人換呢?

自己換的... ^^

网友:
更換偏光膜真的要有專業的技術 我上次自己連貼4:3 20吋顯示器就貼到亂七八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