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電器] 上豪 MW1122微波爐不過電維修

楼主(2023-03-07):
小弟家自用,沒記錯的話88年買的,最少24歲了

前幾天用來退冰時突然停機,連燈也不亮,整臺靜悄悄

前面

後面

電路圖,這臺機械式的也有IC板?

拆開外殼,原來電路圖是機械電子共用

15A保險絲,看來沒斷

斷路了?

拆下來,怎麼這樣

控制器跟微動開關,這臺只用2個開關,跟一般設計3個不同

下微動開關近照,不能接錯線

下微動開關,按鈕沉下去也按不下,應該彈簧斷了

高壓二極體單向導通,應該OK

高壓電容OK

磁控管2腳導通,2腳各別對地開路,也是OK

更換零件合照

風扇拆下上油

零件換好了

上電會動了

放2杯水都能煮開,完修了

楼主:
前輩有交代過,微波爐斷電源保險絲千萬要先檢查功率元件是否異常,小弟除高壓變壓器因故障率低找線麻煩沒測以外,高壓二極體、磁控管、高壓電容器都先測過以免狂燒保險絲

這種舊機型沒高壓保險絲,不知是那個時代故障率比較低還是心臟比較大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輩有交代過,微波爐斷電源保險絲千萬要先檢查功率元件是否異常,小弟除高壓變壓器因故障率低找線麻煩沒測 ...

2002  尚朋堂微波爐-SM1291  也是沒高壓保險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