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焊錫選購建議(買錯才知差別 )

楼主(2023-03-07):
各位電工先進好,請教:

最近舊錫線快用完了,多年前在電材行買的無品牌焊錫
網購似乎叫「台製焊錫(有鉛)」,好像是祥昌電子獨賣

總之這次我網購另外一款陸製「電解焊錫」
想說內文寫好寫滿,天花亂墜的
又便宜,幾乎找不到負評,應該不難用。

結果一用驚為天人: 難。用。爆

跟我舊款工作效率差距太大,以下對照

舊:230度-輕鬆秒融,銅電線秒上滿焊吸飽
     烙鐵頭輕鬆上錫,尖部光亮如新

新:230度-不動如山
  300度-推半天,龜速一點一點融化
     錫觸碰銅電線易變成球掉落,或焊超醜
     上烙鐵頭本體,狀況同上
     可能溫度再拉上去會好一點,但基本上~
     都拉到300溫度還不夠我就不想用了
     這麼高溫烙鐵頭工作過程太容易黑化

我有抽風系統,風大之下,溫度會比實際溫度低
但...這不是重點,重點是有比較有傷害...
總結以上,我的問題是:

1.是因為有鉛所以超好用?還是品牌品質問題?(松香%,錫純度..等)
 或是陸製品質太爛?畢竟上面寫63/37應該代表有鉛37%?

2.我想買舊款那種上錫效率,又不要太進口高貴
 除了祥昌這款,有其它推薦品牌與型號嗎?
 希望是有使用過我舊款的版友,可能心得較準確

以上謝謝不吝分享建議

网友A:
替烏骨雞學姐推一下她在賣的台灣錫線︰

https://bbs.pigoo.com/thread-86372-1-1.html

不過錫的價格幾乎每個月都在變動,有需要請再向她問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替烏骨雞學姐推一下她在賣的台灣錫線︰

https://bbs.pigoo.com/thread-86372-1-1.html

1KG實在太多了...我100g用了7~8年才用完QQ
所以可能還是先考慮市售100G品牌囉

不過我是真的好奇台製焊錫是否其實都是同樣幾家在做...
真好奇祥昌是哪家做的...我來請教她一下好了...

网友:
祥昌的圖裡 最下方那一行英文 Flux in core
把它意思是 線芯有助焊劑  有些可能是 Resin in core   線芯有樹脂(松香) 做助焊劑用

在焊料世界  多數慣例是焊料和助焊劑分離存放
早先電子業也是如此 助焊劑不在錫線芯  而是另外一罐存放
後來工作效率要求提升  有了 Flux in core  這支產品線

那個陸製 可能是 不含助焊劑的錫線
焊料(錫鉛)與焊接面金屬(銅面)  氧化焊料後不易融
助焊劑  遇熱成酸性將  氧化的焊料氧化還原  才能在正確溫度融錫液態
同時間 銅面也被酸性物氧化還原 潔淨效果

而衍生缺失   助焊劑會吸濕氣  水份高熱汽化又在助焊劑裡時
就像 煎魚時 水入熱油情況  會飛濺 而帶出細微錫珠
這些錫珠帶助焊劑沾附於其他不可預測地點又難查
出貨運送震動後在客戶期間引發故障

有些自動焊接就會需要 錫絲剖溝讓 受熱濕氣先行逸出 這時間很緊迫是錫絲受熱尚未融前

你說 100g錫絲 用了7~8年才用完
那你可能會有 類似經驗  錫絲遇上烙鐵或銅面融錫時  有前述噴濺情況
因為嚴重氧化  還原過程析氣現象  於是融錫階段看到吐氣泡   劇烈時用噴濺的
遇上這情況 就別再用存放氧化嚴重錫線
若不得已必須克難使用時 盡量刮亮錫線表面  但是先說好只能在無關賠償事宜使用

在工業焊接標準裡 會有X-RAY檢查 焊點內空泡(voids)的佔比 過高是批量性判退
參考[電子製造,工作狂人]
如何使用[2D X-Ray]來判斷BGA有否空焊?
https://www.researchmfg.com/2010 ... kip-identification/

另外再囉嗦一段  之前有人提過 無鉛錫焊接後  焊點暗沉不亮問題
有人提過 移開烙鐵後再給一點松香 就能光亮
為何 ...這是因為原有助焊劑耗盡 而熱持續過程中 焊點氧化所以暗沉
移開烙鐵後 焊點還在發熱 補充松香 使焊點表面繼續進行還原 直到冷卻

网友:
你把好用的錫線使用後溶解在使用就會知道原因.......

除成分比例不同,助焊劑(融合具有侵蝕性)也是一樣,就像烙鐵高緯度與低緯度設定溫度/功率/焊接時間/與被焊物材質都會不一樣,再加上使用者經驗值累積,而自成的技術也會不同。

网友B:
焊錫的品質與真假是長久以來一直存在的問題,感謝樓主對大家的提醒。

令人感覺好奇的是,如果真的同樣是錫63/鉛37的成份,使用起來的差別怎麼會有這麼大!? 由描述可以搜索到網路上各地、各家賣場所販售的相同產品,雖然有的賣家只有少數圖片,說明簡略,但也有的賣家對該產品附有相當詳細的圖片說明,看過之後,我想答案已經找到了:

該照片所示的產品,在產品規格資料上標示的成份,明確寫的是錫25/鉛75

怪不得呀!

陷阱: 貼紙上的 63/37 既不是型號,也並沒有說是這是鉛錫比例喔!!!

网友C:
Sn 比 Pb 貴  含Sn比率高 價格就貴    無鉛焊錫絲 Sn 95%左右自然就貴

參考
https://amerway.com/alloy-properties/

http://www.chernan.com/home.asp?Pager=Web1/b_4.htm

25/75  焊接溫度270  流動性就差自然不好焊接  電子業一般只有焊點少 或者價格低到
要吃量賺錢 如低價滑鼠  通常不太會用這種焊錫

含flux 63/37 價格最貴  次一點60/40    再來55/45(有些會打63A) 焊接起來感覺都差不多

無鉛焊錫只有靠高瓦數焊台 來減少焊接時間 不好拉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錫的品質與真假是長久以來一直存在的問題,感謝樓主對大家的提醒。

令人感覺好奇的是,如果真的同樣是錫 ...

您真細心還去找這款的詳細成份,可是我不懂~
它鉛比例如此的高,照理說應該是融點超低,流動性好才對呀...?

但我實作是相反,所以我個人覺得關鍵是在助焊劑偷料
也許助焊劑不良,或者比例太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Sn 比 Pb 貴  含Sn比率高 價格就貴    無鉛焊錫絲 Sn 95%左右自然就貴

參考

慢著,所以我一直都搞反了嗎!?
所以是鉛越少,越好溶,越好上錫???
太奇怪了啊...這表格整個讓我黑人問號.....

网友:
引用 楼主:
慢著,所以我一直都搞反了嗎!?
所以是鉛越少,越好溶,越好上錫???
太奇怪了啊...這表格整個讓我黑 ...

沒錯 是你搞錯了
你要參考的是 Completely Molten °F  這個
鉛要全溶溫度比Sn高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真細心還去找這款的詳細成份,可是我不懂~
它鉛比例如此的高,照理說應該是融點超低,流動性好才對呀. ...

簡化來說,不融是熔點問題。 如果會融但附著性不良(如不容易附著在被焊物件上),那才是助焊劑的問題。

純鉛的熔點是 327.46 °C,純錫的熔點是 231.93 °C,所以鉛比較多的時候,熔點會比較偏高這是很容易想像到的。

不過,合金的熔點與成份比的關係,並不是兩種金屬的熔點連成直線,而是一條曲線。 其中錫61.9%與鉛38.1%的合金,熔點是 183 °C,比單獨的錫與鉛的熔點都低。這一點稱為共晶點(eutectic point)

純鉛、純錫、錫61.9%與鉛38.1%的合金,這三種物質的熔點是一個定數,熔化情形跟一般純物質(單一成份物質)的熔化相同,但是在其他比例下,熔點並不是一個定數,而是一個區間,中間會經歷一段半熔不熔的糊狀(漿狀)階段。

所以,含鉛銲錫最佳的錫鉛比會選用 63/37

查表得知:
錫25/鉛75合金的熔點是 183-268 °C  要到 268 度才會完全熔化,比 183 度高 85度,比 190 度也要高 78 度,感受明顯可以預料。
錫60/鉛40合金的熔點是 183-190 °C
錫63/鉛37合金的熔點是 183 °C

這裡有一篇詳細解說,請參閱: https://www.researchmfg.com/2014/03/pb-sn-phase-diagram/

楼主:
謝謝各位先進的分享,受益多多!

网友:
買過一次無鉛焊錫 想說無鉛比較無毒 結果很難焊整卷丟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