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窮人的游標卡尺

楼主(2023-03-07):
烏骨雞學姐的最愛,不需要太準,差不多就好,最重要就是不管是弄丟了、摔壞了、被A了......,一把69元的數位游標卡尺比較不會心疼。

別問我都有三豐的了,還買這種爛貨回來做什麼?其實這就像我都用歐美電表了,還買大陸電表回來做什麼一樣?只是想知道它到底有多爛而已。

网友A:
wish大 這種游標卡尺沒用時,
最好把電池移除,
不然很容易沒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sh大 這種游標卡尺沒用時,
最好把電池移除,
不然很容易沒電.

謝謝仙蒂提醒,游標卡尺烏骨雞學姐雖然不是常常在用,但是一個星期用個幾次還是有的,放到沒電應不至於。

网友:
其實數位游標卡尺,在精準度上來說,會比原始的刻度式的來的準,但耐用度可能有較差,數位式裡面是用齒輪分度式的,傳統刻度式會有眼睛觀看的誤差。

网友:
真是便宜
那麼...哪裡買的到呢? {n_089:}

网友B:
老大您買的價位幣值是歐元嗎?
這隻小弟單位也有買,大概快10年前買的,好像是1500的樣子,台中某賣土木測量工具儀器行

這隻滿準的,用了一定滿意,不過電池片超爛,電池放著不取出很容易銹蝕斷裂

网友:
那怕塑料材料多高級不形變
我看到 模具射出的塑膠縮陷到目視可見
我都無法相信 其他地方沒亂做

更願意相信  偷了材料亂搞的  才會有縮陷
做這種器械量測  門面上有尺寸外形瑕疵 絕對是忌諱 這代表了製造與管理態度
如果是本意就是要這樣  那裡面那支金屬尺也可換成塑膠製再選金屬灰色

這種不是不能買來用  而是圖個方便在量測上有個簡易卡夾具與顯示...比較好量
至於數值  就是一個大約的數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大您買的價位幣值是歐元嗎?
這隻小弟單位也有買,大概快10年前買的,好像是1500的樣子,台中某賣土木測 ...

才小數點1位,1500元也太貴了!

网友:
便宜的數位卡尺,問題在零點的可重複率常常會跑掉。
精度差不多時,我是用塑膠的卡尺,還不錯用說。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sh大 這種游標卡尺沒用時,
最好把電池移除,
不然很容易沒電.

一把69元,不早說,下次購物時記得提醒我買。

网友:
一把69元,我也心動了

我買的這把Mahr有10幾年了,都是放在公司用,
有時在家要用,就只能拿個鐵尺大略的量一下,
如果能買支便宜堪用的,似乎也不錯

Mahr游標卡尺

Mahr

Mahr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才小數點1位,1500元也太貴了!

應該是小弟看錯了,小弟單位那隻是顯示小數點以下2位

网友:
這個狠準的, 不要懷疑他的測量原理, 印刷製造提供了可靠的測量精度, 準度靠軟件補償, 耐用度才是要考慮的地方, 其實除了費電, 還真找不到這種淘寶貨的毛病

网友:
其實數子夠大就是優點 容易讀取

网友:
我用39塑膠的

网友D:
數字游標卡尺不管便宜好壞的重點是請使用 SR44 的氧化銀電池,不要貪圖方便與便宜使用會漏氣導致內部腐蝕氧化的 LR44 的鹼性電池。

SR44 的零售價比樓主照片中的數字游標卡尺還貴所以不會隨機附送,雖然貼紙與說明書都有寫電池型號是 SRˋˋ44 但都是附 LR44。

便宜的數字游標卡尺我有許多隻到處扔,自從全都改用 SRˋ44 後再也不會亂罷工或數字亂跳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數字游標卡尺不管便宜好壞的重點是請使用 SR44 的氧化銀電池,不要貪圖方便與便宜使用會漏氣導致內部腐蝕氧 ...

窮人的游標卡尺配上富人的電池,不太搭配。

窮人的作法應該是每次測量完,把電池拆下來另外收藏。
說不定電池還是拆機貨 (和計時器 timer 一起共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窮人的游標卡尺配上富人的電池,不太搭配。

窮人的作法應該是每次測量完,把電池拆下來另外收藏。

如果好一點的電池都捨不得換每次都在那裡拆拆裝裝,浪費的時間無法轉換成生產力就還是老實的當個窮人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數字游標卡尺不管便宜好壞的重點是請使用 SR44 的氧化銀電池,不要貪圖方便與便宜使用會漏氣導致內部腐蝕氧 ...

長知識了。

感謝告知

网友:
10元的店..  YA!

沒人會想A的尺...

网友:
你買得比我划算,當時我在大潤發找到的~~~

网友:
哪裏窮,倫家光靠簡易大支游標卡尺就有法國豪華大餐,還不缺肉.......狗狗流口水中
[youtube]dDMArVfPMhk[/youtube]

网友F(2023-04-10):
數字游標卡尺不準的原因,
有時候是因為電池不銹鋼彈片是用卡扣在電路板上.
在潮濕環境下,卡扣處容易氧化,導致接觸不良.
電池在沒電時電壓下降內阻升高,再加上接觸電阻,卡尺數值就會亂飄.
SR44的放電曲線就是比LR好,電量夠時沒差,電壓不足精度就不夠.
龜毛一點可以拆開把不銹鋼彈片焊到電路板上,這樣就能降低接觸電阻的問題......

网友:
我也有一隻一樣的,顯示只到小數點下一位,所以沒有不準的問題,0.1mm的精度
也用了好幾年,沒有不耐用問題,就是電池耗比較快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好一點的電池都捨不得換每次都在那裡拆拆裝裝,浪費的時間無法轉換成生產力就還是老實的當個窮人好了 ...

這句話真是 醍醐灌頂!!

网友:
引用 网友F:
數字游標卡尺不準的原因,
有時候是因為電池不銹鋼彈片是用卡扣在電路板上.
在潮濕環境下,卡扣處容易氧化,導 ...

LR44 與 SRˋ44 最大的差異是 LR44 會洩漏酸氣 SR44 則不會,可能是跟 LR44 太便宜的製程有關係,我買過各種品牌的 LR44 都是如此,我已經將 LR44 列為拒絕往來戶。
SRˋˋ44 相對於 LR44 可靠的多,唯一缺點就是少人用不普遍所以單價高。

眾所皆知酸氣使電池彈片與周邊電路氧化而接觸不良,以前我都是玻璃纖維擦拭筆來清理,自從設備都改用 SR44 後就省了這個步驟,電池彈片始終都是光亮亮的。

网友:
卡尺

卡尺

我正是買這把呢
看日期是2020-01-01買的
已經過3年多了
中間只有一次要用的時候沒電
雖然是偶爾用
但真的比塑膠卡尺好辨識多了
準度一般用途是沒問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