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TECO TL3265TRE 液晶電視背光電路不良維修實例

楼主(2023-03-07):
TECO TL3265TRE 液晶電視背光電路不良維修實例

1.型號~TECO TL3265TRE

2.故障情形~液晶電視背光電路不良,剛開始時看一段時間就背光跳脫冷機後再開機又可再看,最後越變越嚴重一開機背光一亮就滅掉。

3.內部機板配置

4.電源板

5.背光驅動板

6.主機板+視訊盒

7.面板型號

8.先用LED測試器檢測燈條各組燈珠點亮電壓,再來分析是燈條還是背光驅動板的問題?
右一組燈珠點亮電壓~61.5V

右二組燈珠點亮電壓~61.3V

左一組燈珠點亮電壓~61.5V

左二組燈珠點亮電壓~61.7V

9.依經驗判斷各組燈珠點亮電壓差異不大,所以是背光驅動板老化不良(也可說是LED老化背光跳脫保護閥值相對變低),所以採用通用背光驅動板為最佳方案。

10.通用背光驅動板固定重新配線,點燈測試OK輸出電壓為63.4V

11.組裝測試時發現無電視/數位電視訊號源,再次拆機檢測U3輸入電壓有5V正常

12.U3輸出電壓只有0.85V NG(L1117A/33 正常為3.3V)

13.換一顆代用3.3V LDO,上電檢測輸出電壓3.3V正常

14.完修測試畫面

网友:
恭喜完修,超專業的

网友:
恭喜完修 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