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物易物] 幫忙燒錄筆電液晶驅動板程序

楼主(2023-03-09):
幫忙燒錄筆電液晶驅動板程序

這片驅動板大約3-4年前在淘寶買的,跟賣家說面板型號,回來根本點不亮,無畫面有背光,我覺得沒燒好程序

本來是這片面板要用的

只好又在淘寶找另一賣家買這片主板來用,可用現在也用很久

現在我有另一片筆電面板

想用這主板來用,但我沒燒錄設備,請各位幫忙,最好是新北樹林周圍區域,桃園也可

最好我可以人到,帶面板過去,確定面板沒壞,因我有用156這片現役的點亮沒問題的

我用2種東西來以物易物

故障兩台行車紀錄器,老闆給我的,原在bmw上我不會修,我是拆過,電池膨脹,我用其他電池也無法開啟,

一台內電池也有問題,吸盤有,無電源線

再加上全新沖牙機一台

如果有興趣跟我說您在哪,看我是否方便過去,我可以不進屋,在外等待

网友A:
屏線插頭插反,估計這片板子已經燒掛了!!!
插頭紅線(VCC)紅點或白點那端要對準板子白點(PIN1)!!!

楼主:
是喔,買回來我沒動,就這樣用,
沒去注意,就覺的沒燒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線插頭插反,估計這片板子已經燒掛了!!!
插頭紅線(VCC)紅點或白點那端要對準板子 ...

我覺得驅動板應該沒燒才對.
紅線是提供panel的電源線,如果像樓主照片沒接的話,理論上應該沒事才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喔,買回來我沒動,就這樣用,
沒去注意,就覺的沒燒好。

喔!!!原來是賣家搞烏龍,我以為是你........。

別灰心!現在面板3.3V低電壓驅動,板子可能沒燒壞。

改正後應該還可以用,再試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喔!!!原來是賣家搞烏龍,我以為是你........。

別灰心!現在面板3.3V低電壓驅動,板子可能沒燒壞。

查了購買時間是2018-12月,vga信號產生器是在這片主板點不亮後,盟生買這個的念頭為2019-2

wet 大說的屏線,我真不記得到底有沒有動過,起初買回來就是點不亮,剛剛換好方向後,試點

vga信號產生器

上電控制板led 綠色,按壓信號產生器頻率,有背光,背光會跟著閃一下,可是都沒畫面,也許真的壞了

無信號時待機led紅色,背光熄滅(這張圖反的,在電腦編輯過還是一樣)

使用hdmi接口,一樣有信號led 綠色,無畫面

無信號led紅色

有人願意試,就算真的主板燒了,我東西也是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查了購買時間是2018-12月,vga信號產生器是在這片主板點不亮後,盟生買這個的念頭為2019-2

wet 大說的屏 ...

1.找得到原賣家?
跟他要支援這塊驅動板支援程序(面板解析度1366 X 768/5KEY/正體中文)

你2片面板解析度~1366 X 768
要到再寄給我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找得到原賣家?
跟他要支援這塊驅動板支援程序(面板解析度1366 X 768/5KEY/正體中文)

謝謝wet大願意幫忙,可是我沒程序,原賣家我知道,但我不敢要,已考慮新購,就不需要了,謝謝

我上面交換的您有興趣?我就送你了,不然就換酷幣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查了購買時間是2018-12月,vga信號產生器是在這片主板點不亮後,盟生買這個的念頭為2019-2

wet 大說的屏 ...

使用hdmi接口,一樣有信號led "綠色",無畫面

線序錯了
或是解析度不正確
面板的TCON IC都是不會動作的(黑畫面)
排線再檢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hdmi接口,一樣有信號led "綠色",無畫面

線序錯了

你這麼一講,我好像也有這樣實驗過,所以試好之後排線亂插回去也有可能

剛我將排線拆下,裝在一樓圖中後來買的主板上,是可正常顯示的

應該是壞了,已購新品,不需要了,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