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達跟光遮斷器的電路

楼主(2023-03-09):
各位前輩,最近小弟想要做一個直流有刷馬達的電路,
但其中有個問題想請教,
目前馬達啟動左右轉這些動作,都可以利用L298Nˊˊ來驅動
但是我的馬達會帶動齒輪,齒輪上面有一個鐵片,會經過光遮斷器
我該怎麼設計遮斷器電路,我按下左右轉時,馬達啟動,鐵片經過遮斷器時,
馬達停止動作,當我再按左右轉時,馬達會再次啟動

遮斷器1

遮斷器1

遮斷器2

遮斷器2

网友:
按下左或右轉時做一個保持電路(一般是繼電器組成), 等到鐵片經過遮斷器時切斷自保持電路.馬達即停止.
"遮斷器時切斷自保持電路" 這個動作也是靠繼電器完成.

簡單的電路設計,它的動作順序是只能一次正轉一次反轉, 不能連續正轉或反轉.
正轉-->到遮斷器停止-->反轉-->到遮斷器停止-->正轉-->到遮斷器停止-->反轉-->到遮斷器停止-->...

如果要變成: 正轉-->到遮斷器停止-->正轉-->到遮斷器停止-->反轉-->到遮斷器停止-->反轉-->到遮斷器停止-->...
這樣電路設計會比較複雜.

若用程式去控制會比較有彈性.

楼主:
感謝回覆,我知道用PLC很簡單就能搞定了,
可是現在沒法用PLC,只能想辦法用電子零件去達成

网友:
有考慮用單晶片 加上 L298N 模組嗎?

网友:
我不知道 你的L298N 是買module 還是散件自組裝
模組在 IN1/2/3/4  的插座上兩側各有個EN_A EN_B預設接在5V
散件自組裝  你就仔細看datasheet 有關 EN_A 和 EN_B  兩支PIN 真值表說明

簡單說  EN 在0 時驅動優先關閉停止 ; 在1時驅動由 IN1 IN2 , IN3 IN4 PWM控制

EN 腳 '1' High 電壓定義 需等同 IN1 IN2 , IN3 IN4     PWM High 電壓定義

把EN 搞清楚後  遮斷器電路拉過來給EN 用

當遮斷器電路 進入關閉EN狀態 之後
左右鍵 可以在直接或間接 拉線以單擊時間觸發方式給 EN 短期解除鎖定用
這單擊時間觸發 時間定義是參考 鐵片進入遮斷器到離開 時間
(本來寫 RC 觸發  後來覺得 step motor移動時間 不知   於是改定義 單擊時間觸發

网友:
畫一個線路提供版主參考,按下S2正轉觸發開關,Q1( SCR)的K(陰極)電壓被開關接正電壓,Q1( SCR) 陰極及陽極電壓相同,Q1( SCR)截止不導通 (開關放開SCR一樣持續不導通),Q1的陽極N2(L2968)的輸出是正電壓, S2開關另一電路電阻R6去觸發Q2( SCR)的G閘極讓Q2導通 ,Q2陽極導通無電壓N1(L2968)輸出0電壓,馬達正轉。按S1反轉的原理一樣

當鐵片擋住光遮斷器,光電晶體截止無電流,光電晶體的集極會輸出正電壓經電容,輸出一脈波電壓,觸發兩個SCR導通,兩個SCR導通兩輸出一樣,L2968無輸出,馬達停止。

這一線路是可以按ˋ正轉,正轉停止後再次按正轉,鐵片循環轉一圈,鐵片再次觸發遮斷器讓正轉停止,或是按正轉停止後按逆轉,或是持續多次按逆轉

線路還是要根據實際狀況,馬達的轉速,光遮斷器及鐵片的切斷速度快慢做調整,應該使用單晶片,線路比較簡單便宜

楼主:
感謝你們的回覆,我的L298N 是買module,我來試看看

网友:
也許 可以考慮一下  RS 正反器
L298N_EN==>RS 正反器Q
左右鍵各拉一個二極體再合併 接R (或 S)
遮蔽信號 給 S (或 R)

至於 NOR型 還是 NAND型  兩種RS正反器 要自行比對真值表順序
只是粗略想法  沒再細想

補充內容 (2023-3-12 11:47 AM):
我的思考方向是:  按鍵與遮斷開關,互為解除對方鎖定狀態的觸發條件
這種邏輯條件就是 雙穩態觸發器,放到邏輯閘上就是RS正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