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CB400換煞車油~DIY免排氣換油特工

楼主(2023-03-10):
一直以來換煞車油都是用最傳統的方式,把油全抽光
加完新油再慢慢吸跟排空氣
第一次使用不用排空氣的土炮煞車特工來用.
這個最好用的使用時機是在換汽車四輪煞車油
因為一個人就能換了,傳統方式是要二個人配合才有辨法換.

网友A:
忘了哪裡看的,有人用水族箱的單向閥,好處是便宜,不想清理可以用過就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忘了哪裡看的,有人用水族箱的單向閥,好處是便宜,不想清理可以用過就丟 ...

價格差不多,甚至更貴,塑膠跟CNC鋁合金,耐用性與CP值的選擇

网友:
我之前就是貪便宜買塑膠的單向閥,感覺上 用一次就可以丟回收了!
下次我也來買買金屬的~

謝謝分享金屬的資訊!

楼主:
我這次買了二個,6mm的是要拿來換煞車油用的,另一個8mm的是要拿來接電熱水器的進水口用
原本機子上的已失效,每次加熱時,熱水會回頭往冷水管跑出去
且因為加熱後會有壓力,原本的設計是超過六公斤就會自動從放氣閥放出
但失效後壓力就跑出外面到水龍頭那裡去,結果每次熱水器加熱水龍頭那裡就會一直滴水
現在把這個8mm的接到進水管那裡,一次就解決這個問題了,用了幾天一點問題都沒有
這個能耐超過150度與接近十公斤的壓力,一個才賣59元,真的超便宜又好用
原本熱水器的這個若買原廠的回來換,要超過五佰元.

网友B:
單向閥
稍為考慮一下 "用途與材質適應性"

民生用水除了要考量溫度外
還有水質問題(水中石灰質會不會鈣化卡垢)

油性材料質應用
煞車油有腐蝕性,閥體耐受性

有的環境
有時候要考慮保養週期
時間到了須拆開清潔(閥體可拆否)

有些閥體也有安裝限制
除了安裝方向外
還有可否水平,或只能垂直安裝

以上是小弟遇過問題的記憶印象

不過樓主提到
單價很有競爭力的話,也省了一些困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單向閥
稍為考慮一下 "用途與材質適應性"

我這台電熱水器約用5年單向閥就失效應該也是因為水垢的原因
這應該會算成正常的消磨吧..
現在買的這個是可以轉開來消潔的,且一棵才賣59元
就算是當消磨品,過個幾年就換一棵也很划算
好久沒有看熱水器那棵放氣閥作動噴氣出來
換好這棵後,只要加熱到接近70度時就又會像新買時會自動噴氣出來

网友C:
這個看起來不錯!!買回來試試看!!
說起來,本人相當駑鈍,一定要買回來自己玩玩看才知道狀況!!

之前在更換汽車上的雨刷水逆止時,也是買了10幾種回來測試.

除了材質之外,順向開啟壓力及最大流量也是有要了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個看起來不錯!!買回來試試看!!
說起來,本人相當駑鈍,一定要買回來自己玩玩看才知道狀況!!

"順向開啟壓力及最大流量也是有要了解的"

這個資料就真的少見了
販賣端很少看到可提供這些數據
或許真的要靠自己累積實驗數據了

有機會的話,也期待哥的 "逆止閥數據分享文"

楼主:
一般這種逆止閥都是不能拆開
只有這組可以拆開清潔
所以這組我也要再買個二組回來當備品,很多地方都用的上
目前我用熱水器測試的結果是最少能耐六公斤以上的壓力
汽車汽油泵的壓力也很大,這個也標示是專門用在這些地方上的
而開啟壓力並不大,看我按煞車油的影片就知道沒用什麼力量,很輕就能開啟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