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朋堂微波爐-SM1291 無法作動完修

楼主(2023-03-17):
1.對方一開始自行維修 燒電源保險絲....,換新的保險絲又燒掉(後來借他短路保護),加上他上網購買3零件(高壓電容/高壓二極
   體/高壓保險絲),這台無高壓保險絲,原二極體正常...測量電容不正常(他有先放電)..,對方先更換電容  與二極體依舊不行

2.載過來檢測磁控管正常(排除),微動開關正常,檢查電路板沒什異樣懷疑繼電器..解焊剖開一顆接點砂紙清潔焊回去已不會
   燒保險絲,,,,但插電測試只有35瓦無法加熱.....用尖嘴鉗將其另一顆繼電器短路電流上來了,爾後買了2顆繼電器換上還不行.....,
   檢查周邊零件發現1N4148其中一顆有異更換  測試多次完修。  使用20年也夠本了

外觀

型號

磁控管

電路板

微動開關正常 (但接點多少應磨耗)

高壓電容  二極體  保險絲

OMIF-S-112LM 繼電器

其中一顆剖開 焊回測試

對方測試短路燈亮

兇手之一  (1N4148)

一開始35瓦  無法加熱

多次測試已正常

電流上來 OK

网友A:
感謝分享。

還特地做個壓克力面板給電流表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分享。

還特地做個壓克力面板給電流表頭

壓克力板是去文具店買,回來再挖洞,類比電流錶+無熔絲開關+紅色指示燈(一開始是用指示燈,後來改電壓錶).....整個做下來成本應該在500左右,感謝收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