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24V470UF電容量測問題!

楼主(2023-03-17):
各位大大好

請教一下,除濕機的電容拆下來量測1174UF,電容標示470UF,兩者落差很大,有人遇過這問題嗎,謝謝。

网友:
可以找幾個同值電容,量測比較就明白是否儀表不準或電容標示錯誤。

网友:
有些儀表只能測[正常的電容]  而故障的電容還是會有'數值'

例如 用定電流 充電 達一定電壓後  根據其充電時間  換算電容量
這種量測方法就   非...常...爛...
當電容漏電時會導致較長的充電時間  換算得到誇大'數值' 的電容量

而稍好一點 用一頻率已知電壓 通過待測電容 量取輸出 比較已知的固定輸入
看起來似乎好一些   然而並無卵用  當電容漏電時換算得到的 還是'不實數據'

正規的還得 將輸入輸出信號 做相位角比較  才能將好壞現形

簡單的說 沒法顯示 D值 (損失角度) 都是廢物

网友:
經驗值:電容壞了,先確認儀表是否正常

网友:
電容器的故障模式,一般是電容值降低、ESR增加、漏電增加等。 若要容值大幅增加,想不出有什麼理由。看了網上的說法,通常是歸於測量錯誤(包括儀器能力與測量原理、誤差、測量方式等各種)

剛剛實測幾個放置數十年的老舊電容,其中一個老舊 25uF 電解電容,LCR表(ELC132A)測得24.87uF D=0.888 ,使用多台三用電表(50000count-1999count都有)暨電晶體測試儀測得容量在約 60~100uF 不等,各表間差距很大。 手邊正好有個已電力不足而換下的9V電池,想說老電解是不是拿電池給他充個電活化一下,順手測了一下電容兩端電壓,結果電壓很意外只有3.xV, 先以為是哪接觸不良,檢查之後找不出接觸不良,很意外原來是9V電壓被拉低了,也正因是電力不足的電池,一點電流就明顯降壓了,插入電流表實測了一下電流,才發現漏電電流相當顯著,有3.x mA,但剛剛電晶體測試儀說的漏電電流卻只有 16 uA(重測依然)。

測試方式對結果的影響很大啊!  應該可以說是印證了3樓的解說。

楼主:
我去電子材料行買新的電容~標示470UF~量測也是1600多UF,真是考倒我了...

网友:
我猜是電容故障!?

网友:
有疑問;用小電流耐壓測試.比較後,即可解開疑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去電子材料行買新的電容~標示470UF~量測也是1600多UF,真是考倒我了...

大家討論了這麼久,一直還不知道你用來測量的電表廠牌與型號是什麼?  還有大約是用了多久?

网友:
測量電容前記得先短路兩腳做放電......

网友:
我猜是電容故障!?拿指針三用表歐姆檔測試他的阻抗和

放電情形,要是容量沒有或是短路

网友:
可能電容表壞了,拿其他電容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