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 SAMPO 42吋 電視 LM-42FA08D 不開機 無待機紅燈

楼主(2023-03-17):
各位先進好
我有一台聲寶42吋電視LM-42FA08D

忽然無法開機,無紅色指示燈

單電源板可以測得5.11V(端子由下數上去第6腳)其他都沒有輸出

可是接上主機板排線後電源板的12V(12.87V) 24V(25.9V)都出來
主機板上1.8V 3.3V也有出來,按鍵板也有3.28V
可是就是不會亮指示燈,按按鈕也無法開機
我猜想是主機板有問題,可是板上沒有通病的3484A
以下是一些量測資訊
大顆的電阻左邊3.4V,右邊5.08V
9435GM 左側1.2支12.84V,3支0V,4支0.06V,右側4隻腳電壓都是12.84V
IC702(17-33)輸入5.11V 輸出3.32V,
IC703(17-33)輸入5.12V輸出3.28V
IC704(17-18)輸入4.98V 輸出1.81V
P3420上排左邊算1腳0.15V,2腳0V,3-5腳都是5.11V
P3420下排左邊算1腳5.11V,2-3腳1.31V,4-5腳都是0V
MX25L6445E 左側1-2是0.15V,3是0.05V,4為0,右側1.2是3.28V,3為0.98,4為0.07V
以上不知從何著手,謝謝各位先進指導

网友:
主晶片問題較多

网友A:
3484檢查過的話
那就重燒程序試試
印象中程序那顆是吃3.3V電壓,所以當3484有點異常也會影響程序跑掉

楼主:
大大,這該怎麼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3484檢查過的話
那就重燒程序試試
印象中程序那顆是吃3.3V電壓,所以當3484有點異常也會影響程序跑掉

大大,這片沒有3484說
沒有工具可以重燒程序

网友B:
IC705:EUP3420

1、2、3、6腳為 5V

7、8腳看有沒有電壓,對應到電感 L702 比較好量測

楼主:
引用 网友B:
IC705:EUP3420

1、2、3、6腳為 5V

大大您好
IC705:EUP3420
1.2.3.6腳有5.11V電壓
4腳0V
5腳0.15V
7.8腳有1.31V電壓
9.10腳0V
L702電感2邊也有1.31V電壓
謝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