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技嘉 GA-H81M-DS2主機板不開機

楼主(2023-03-17):
症狀: 不開機

先測量CPU 12V、ATX各電壓、各電感對地二極值、三端元件LDO(通常是待機電壓降壓電路),都沒有異常偏低。

不上CPU、RAM,有CPU電壓1.7V、DRAM 1.5V、PCIE reset有3.3V、一對CLK有0.3V、PCH旁的crystal有壓差。

裝上CPU,風扇轉一下斷電 -- 初步判斷是保護機制造成斷電。

透過參考文獻(1)(2),可找到由SuperIO電壓檢測電路判定電壓過高,造成主機板斷電保護。

打開電路圖  參考文獻(3),page 16找到SIO的電壓檢測腳位pin124 VIN3、pin125 VIN2。
page 18找到電壓檢測電路VIN2 for 12V、VIN3 for 5V。
由於沒有點位圖,只能自己跑線路。 下圖手繪點位圖:

拆分壓電阻,測量阻值都沒問題,改50K、10K代換,可開機但BIOS內的電壓不穩。
測到最後直接恢復成原始狀態,開機掉電。

5V的檢測電壓,恆定在1.99V
開機測量pin125發現電壓升到4V,與正常的2V差異極大。

果斷將分壓電阻、濾波電容全拆,改由VIN3的電壓飛線到C4正極(參考上面的手繪點位圖)。

進入Linux Mint OK

至此完修,再來就要時間來驗證穩定度。

感謝各位觀看,請多多到導讀餵狗狗~

====================================
參考文獻(1)
技嘉B85/H81維修,查找信號修主板,七分鐘視頻這波不虧,尋找過孔的板層走線 by 靓仔修机(可快轉到4:00)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6597af38a905bdaff1f

參考文獻(2):
技嘉H81主板风扇转一下就停,奇葩故障研究性修复过程 by 修机一哥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6597af38a905bdaff1f

參考文獻(3):
[維修手冊] 技嘉 GA-H81M-DS2 REV3.0 電路圖 by bart
https://bbs.pigoo.com/thread-83048-1-1.html

參考文獻(4)
[影片]H81M 12V電壓不穩
https://youtu.be/z68p5gFjaBc

网友A:
雖然標 1.0,比對過差一點點點,又好像 2.0 南橋右下角不一樣

Boardview (.asc): GA-H81M-DS2_REV1.0A.zip (343.66 KB, 下載次數: 14)

網路上都是PDF、找到一個 asc

网友B:
看懂囉~~看來是電壓檢測電路出問題~
這算是技嘉主板的通病嗎??
學起來囉~感謝peter180大大的教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雖然標 1.0,比對過差一點點點,又好像 2.0 南橋右下角不一樣

Boardview (.asc):

感謝大俠分享~

版本不同是小事,有總比沒有好~好過自己跑線路(ASC要與電路圖對照使用會更好用些)

電路圖萬用些,只要找到切入角度花時間也能找到對應零件關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懂囉~~看來是電壓檢測電路出問題~
這算是技嘉主板的通病嗎??
學起來囉~感謝peter180大大的教學! ...

照對岸up主維修量,算是四代的因為SIO的電路瑕疵造成。

明明PSU沒問題,卻不開機。

网友A:
靚仔修機,在 YT 有頻道,每天都有發維修文
主板、筆電、顯卡,其中顯卡很多維修文

影片不長、直接說明問題及經驗、簡單明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靚仔修機,在 YT 有頻道,每天都有發維修文
主板、筆電、顯卡,其中顯卡很多維修文

靓仔修机~自成一格的幽默 !
吴江浩宇 、我是星宇大叔 , 這兩位up主也是我喜歡看的頻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懂囉~~看來是電壓檢測電路出問題~
這算是技嘉主板的通病嗎??
學起來囉~感謝peter180大大的教學! ...

ASUS 的同樣問題  會跑到文字模式顯示: power supply surges detected ... 再過一小段時間後關機

ASUS Z97M-PLUS +12V電壓過高 求線路圖
https://bbs.pigoo.com/thread-85971-1-1.html

請教 華碩 ASUS P8B75-M 常常反覆開機時好時壞求助
https://bbs.pigoo.com/thread-68374-1-1.html

華碩 ASUS P8Z77-V LX 開機BIOS顯示 12V電壓偵測異常維修
https://bbs.pigoo.com/thread-65813-1-1.html

舉一反三 看待這類問題
它的情況類似  [USB 5V 電壓偵測]  故障關機
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System will Shut Down After 15 Second!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靚仔修機,在 YT 有頻道,每天都有發維修文
主板、筆電、顯卡,其中顯卡很多維修文

靚仔修機在YT的頻道,不是本人,
是有人專門盜取他在B站視頻,
再上傳到YT賺流量,
他在B站留言回覆過這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靚仔修機在YT的頻道,不是本人,
是有人專門盜取他在B站視頻,
再上傳到YT傳流量,

YT 有兩個靚仔修機,其中一個我發問過,卻說另一站是他的備用,這種被盜難防。

怕被檢舉又開了一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靚仔修機在YT的頻道,不是本人,
是有人專門盜取他在B站視頻,
再上傳到YT賺流量,

靚仔修機也是我的學習對象~幾乎每天都看他的影片~
簡單扼要~但就是覺得影片太短~
之前他的帳號確實被盜過~還在YT消失一小段時間
後來用"靚仔修機 PC-Repair"這個帳號回歸也說明之前被盜
原本又出一個靚仔修機本機~說是加入英文版的~
後來不知道為什麼又關掉英文的了
可能一天更新兩個視頻太累了吧
我看他最近出的影片都是很久以前的庫存
應該是業務接太多太忙水視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靚仔修機也是我的學習對象~幾乎每天都看他的影片~
簡單扼要~但就是覺得影片太短~
之前他的帳號確實被盜過 ...

如果去看B站的靚仔修機,
會發現持續有新視頻上架,
(我就是為了看靚仔修機, 才在手機裝了B站專用視頻APP)
YT卻是舊視頻 (甚至英文版旁白風格和靚仔原版明顯不同),

然後B站靚仔說YT是盜版,ˊ只此(B站)一家,別無分號,
這樣誰是真是假,不言而喻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去看B站的靚仔修機,
會發現持續有新視頻上架,
(我就是為了看靚仔修機, 才在手機裝了B站專用視頻APP) ...

不過...bilibili App安裝完容量很巨大~{n_095:}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過...bilibili App安裝完容量很巨大~

沒辦法,
網頁版太難用了, 各種操作不順,
專用APP順暢多了~{n_081:}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辦法,
網頁版太難用了, 各種操作不順,
專用APP順暢多了~

我是相反,手機太舊、容量不夠,只能忍痛刪除。

透過PC螢幕觀看比較數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