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做與討論] 晶體測試器 Transistor Tester

楼主(2023-03-18):
這幾年一年都有零星需求    我自己也有再用
____ 那就來造一堆吧{n_027:}
同時也可以滿足自己的一些小願望

這是一篇記錄文  同時也是強迫自己一定要更新不然會無法回覆      {n_043:}

Passive Elements  Transistor
被動元件與電晶體測試器
R.L.C DIODE. .BJT MOSFET .JFET.SCR.TRIAC

--------------------------------------------

論壇內的參考資料

LCR-TC2電晶體測試器(晶體管測試儀)電容燒壞不開機修理及改1.48m韌體
https://bbs.pigoo.com/thread-86894-1-1.html

簡易晶體測試器 PIGOO BIOS 1.12.8m (base on 1.12k R620)
https://bbs.pigoo.com/thread-58912-1-1.html

豪華版晶體測試器
https://bbs.pigoo.com/thread-59224-1-1.html(出處: 痞酷網_PIGOO)

豪華版晶體測試器 Part II
https://bbs.pigoo.com/thread-59417-1-1.html

晶體測試器的改良空間 - Fish8840 版本與 PIGOO 版本
https://bbs.pigoo.com/thread-54700-1-1.html

簡易晶體測試器新BIOS更新[20150515 rev 488]
https://bbs.pigoo.com/thread-56586-1-1.html

第三版(繁體)晶體測試器
https://bbs.pigoo.com/thread-54598-1-1.html

作為M328p版本的價格參考   我心中2023年的價格是1000元以內

网友:
衝刺不停滯

网友:
要邊作做邊記 暫時的草稿

可以寫在日誌  編修就不受期限
譬如: 寫了一些文字  但圖照尚未作

只是我這樣做之後  通常給自己好理由拖下去  繼續太監沒下面了

但是總比 [胎死腹中  沒開始就結束了] 來的好

楼主:
休息夠了  要出來活動了{n_027:}

楼主:
增加作業
6ˋ44P 加個全dip板的  (我盡量)
今天要把原理圖給都佈好    才能畫layout

第一次要洗644p dip板  ˊ644p smd板   328p smd板  各五片
這些都是測試用的  只用644 dip板應該不會有太大的改動

lm4040A已經選好了
LCM ST7565P也選好了   白色背光個人喜好{n_027:}    應該也可以自己換

楼主:
schematic.pdf (176.01 KB, 下載次數: 22) ttester.pdf (3.2 MB, 下載次數: 19)

楼主:
這是我打算採購的LCM 它的pinout定義

在ATMEGA328P中有兩種方式 我該用哪一個

目前我先這樣子畫 PD4沒用上

同樣的疑問也發生在ATMEGA644上面

LCD_RS腳=LCM的A0腳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我打算採購的LCM 它的pinout定義

2.2 是在編譯 k 版 +STRIP GRID BOARD 選項用的。
我沒編過 k 版,不知道 STRIP GRID BOARD 是什麼用途。

專炸元件大,644 那份有 PCB 檔
可以考慮像他那樣,LCD 板和主機板用排線連接,
空下連接 Port 5 個,只要 Port 組正確,例如 PA、PB、PC、PD,
上韌體時,可以插線調整修改,LCD 壞掉更換也方便。

另有彩色的 7735 跟 7565 類似。
彩色很好看,要不要買?

網路上抓的 7735 連接圖,Port 是韌體裡對映,不一定要和圖相同

附件:m 版 config 的預設 Port,參考看看

12.19 KB, 下載次數: 1

网友:
參考一下,對岸比較 mcu耗電量差異

[轉貼]
ATmega164P/324P/644P與ATmega164PA/324PA/644PA 區別

摘要: ATmega164P/324P/644P系列過去的型號都停產了,
        目前都是新型號ATmega164PA/324PA/644PA系列來替代。
        以下是官方提供的相關區別說明:

Signature Bytes

Migration between ATmega16/32 and ATmega164P/324P/644P

网友:
圖片來源:maugsburger - GitHub

線上模擬:https://www.falstad.com/circuit/

繼電器和 2.5V 參考電壓,依照 1.13k 文件是接在一起。
測試孔並上繼電器,預設為短路,插入電容就放電。
當按下測試鈕,PC4(PA4) 開啟,
2.5V 驅動電晶體,繼電器(測試孔)才接到 MCU。

我的理解如上,線上模擬也可以動。
實際可能要測試電晶體和繼電器何種適合。

參考 EEVblog:繼電器型號

530 Bytes, 下載次數: 4

网友:
此篇 回復真是受益匪淺呀

网友:
重新畫清楚繼電器的保護線路。
Figure 2.2:非完全隔離可能有風險。
Figure 2.3:3P 的繼電器好像不常見。

一顆 5V 繼電器大約吃 30mA。
如果 Figure  2.3 找不到 3P 的,
改成 2P 二顆,60mA,也許可行?

259.29 KB, 下載次數: 4

楼主:
18650鋰電池供電的話應該還可以接受繼電器的耗電量

网友:
只要在開始測試時接通繼電器,測試完畢後顯示結果時,繼電器即可放開,實際測試接通的時間只有幾秒,這樣子耗電量應該有限。

不過,由於有的測試器還有測試電池電壓的功能,以10+10歐姆短接,對某些電池(例如鈕扣電池等)可能負載過重,對另一些電池(例如鋰離子電池組或單體),10歐電阻如功率不夠可能過熱或燒毀。需加以考慮。

一般繼電器接通時需要有保持電流,因此如考慮耗電問題,也可以考慮使用閂鎖型的繼電器(例如 OMRON G6AK),這樣子只需切換時耗電,保持時不需耗電。此外,使用閂鎖型繼電器或許還可以減小保持電流與磁場對測量的干擾。
附註: 桌上型數位電錶中使用的繼電器就是這類閂鎖型的繼電器。

网友:
hFE 要比較高才會動。

PC4 是韌體控制的,按下按鈕後動作,測完會關。
測電池接繼電器短路好像不妙,沒有兩全其美的辦法?

713 Bytes, 下載次數: 3

网友A:
現在網路神通廣大~各位大大在這邊po出的資訊~會不會被別人接收~先弄出成品,變成專利呀~!
抱歉~希望是小弟胡言亂語了~只是不希望各位大大的心血。。。。!

不知道痞網有沒有什麼防護機制~不然這樣公開的訊息~大家都可以搜尋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現在網路神通廣大~各位大大在這邊po出的資訊~會不會被別人接收~先弄出成品,變成專利呀~!
抱歉~希望是小弟 ...

不怕 前面還有GITHUB哈哈{n_043:}國外更開放   有公司撐腰的早就搞出一堆小玩具 中國那邊小眾愛好圈子  沒拿出來賣的多的是{n_027:}  他們花樣更多

网友:
分享網路上收集的作品。

資料來源:Nick Lanchak

資料來源:madires

資料來源:Upcycle-Electronics

資料來源:blurpy

資料來源:wagiminator

資料來源:maugsburger

資料來源:linuxenko

資料來源:plouc68000

楼主(2023-04-24):
引用 楼主:
不怕 前面還有GITHUB哈哈國外更開放   有公司撐腰的早就搞出一堆小玩具 中國那邊小眾愛好圈子  ...

頂一下

网友B:
fish8840 曾跟我說:
某段時刻對岸其家賣家競爭者突然變多了,然後他的生意就變爛了。
對比時間是因為那時我把晶體測試儀的圖型原始碼公開在 pigoo 上。
人是我殺的。

网友:
網路上的 TC3 示波器 信號產生器 電晶體測試器 三合一 全配 1500元有找!! 還可以測試 zener二極體!!

网友:
DSO-TC3 的測試結果和 atmega 的機種有差異。來源:EEVBlog
目前只看到這一篇比較,還沒有其他測試。
測試器測試儀愈來愈方便,如果又能測準那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fish8840 曾跟我說:
某段時刻對岸其家賣家競爭者突然變多了,然後他的生意就變爛了。
對比時間是因為那時 ...

資料中文化就會這樣  翻譯成相同語言就會快速傳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現在網路神通廣大~各位大大在這邊po出的資訊~會不會被別人接收~先弄出成品,變成專利呀~!
抱歉~希望是小弟 ...

德國人在2012年開源的
不是秘密
https://bbs.pigoo.com/thread-38478-1-1.html

天下一大抄,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 ... client=gws-wiz-se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