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晶工牌全自動冰溫熱開飲機 JD-6206 不過電維修實例

楼主(2023-03-18):
晶工牌全自動冰溫熱開飲機 JD-6206 不過電維修實例

1.型號~JD-6206

2.故障狀況~不過電

3.拆開後蓋拉出AC電源進線7A NFB已經跳開(變長了),左邊是同規格別廠牌備品

4.將NFB RESET(按鍵壓下)後,確認開飲機補水正常後可繼續使用,若短期頻發跳脫就是NFB老化不良了(此例)

5.AC TO DC電源轉換電路板

6.AC TO DC電源轉換電路板散熱片/風扇積塵嚴重

7.散熱片/風扇清潔OK

8.準備補水加熱測試發現熱水膽/NTC感溫器探頭積水垢嚴重

9.取食品級檸檬酸100公克(1米杯)倒入熱水膽,補水至滿水位後加熱煮沸

10.開始加熱測試

11.熱水膽清洗後清潔溜溜(真是佛心來著)

12.完修正面照

网友:
wet大大維修後都會做清潔動作,真是服務周到!

网友A:
600W原廠是用7A嗎?之前更換好像電流好像更小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0W原廠是用7A嗎?之前更換好像電流好像更小點?

原廠用的零件品質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600W原廠是用7A嗎?之前更換好像電流好像更小點?

應該要用690W來算,還有製冷的90W(加熱同時也會有製冷的時候)

我覺得7A還太小,8A比較剛好,額定電流再乘上1.25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