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t for sale & Not for resale 的疑問。

楼主(2023-03-18):
以我的破英文認知︰
Not for sale =非賣品
Not for resale =不能轉賣

Not for resale 比較常見,最常見到就是贈品,例如辦網路送一支羅技無線鍵盤,這時無線鍵盤就很有可能會出現Not for resale,意思就是你不能再轉售。女生用的化妝品就更多了,一堆贈品都Not for resale,不過我就怪怪了,贈品送人為何不能轉售?不過這不是本篇重點,我的重點在Not for sale 到底能不能賣?

朋友標到了一家筆電代工廠的電源供應器,烏骨雞學姐看到很高興想拿一些回家賣,但是我發現裡面有一些就有標示Not for sale,那Not for sale 能不能賣?
這個問題我想到以前我兒子收集的什麼鹹蛋超人、什麼XX騎士卡、甚至便利商店也有出XX限定卡都是印著Not for sale,不過還不是拿出來賣。

Not for sale 不是樣品喔!樣品會印Sample,這個我就很內行了,以前樣品兩層板內我都自己打,要用到第三層才會請工廠打,不管是自己打或請工廠打,我也會標示Sample。

你會買Not for sale 的產品嗎?

网友A:
Not for sale 到底能不能賣?

我想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可以改成買A套件+這款adapter只要999。

這樣也算是贈品了~

Dell的我會買,他挑的代工廠不是Delta就是Liteon, 一般都很穩定。

看起來像是type C的adapter~

网友:
這個問題要看商品類型而定,可以參考下面網站的說明:

贈品轉售違法嗎? 【轉售贈品前不可不知的3種法規】
如果是企業所送的附有商標的贈品是沒有在台灣或國外交易流通,而是專門用來「送」消費者的,那麼,消費者、受贈人或任何拿到這個贈品的人,就不能再轉售,否則就會違法,而違反商標法是可能有刑事責任的(屬不經告訴人告訴即可偵查、起訴的「非告訴乃論之罪」)。

其中也有牽涉到耗盡原則(the principle of exhaustion),有沒有感到很熟悉。
記得當年是 Wish大 住院時太閒沒事做,看了我發的帖。

權利耗盡 - 二手商品與維修問題

拿來標酷幣應該是沒有違法。

网友:
其實有背後意義的(淺台詞)  本公司概不負責
例如  本公司 主設備 會搭上某些 贈品級 附屬副件  Not for sale
這些為了視覺配套有整體系統感 上述贈品級 附屬副件  極有可能掛上同名商標
例如 鍵盤滑鼠 PC喇吧  這些都不是系統商 有另行零售與售後客服
壞了別找我  我也不負責此物售後客服  當初就是配套贈品 沒多餘零售給你

Not for resale 不得轉售  更多的意思 本公司只對認可銷售管道負責
A客 向本公司採買後  本公司對A客 售後客服 擔負責任
該物 A客 轉售 B君後  本公司對B君  擔負該物任何責任

例如 該物  其實是屬商案配套用  與A 有其他約定 綑綁軟硬體
A 買個    Youtube TV盒子 綑綁2年無ㄍㄨㄤˇ ㄍㄠˋ  干擾 服務
該案 是 本公司與A 君 合約

A 君  取得 帳戶密碼使用權後   硬體使用其他 TV盒子
轉售  B   Youtube TV盒子
後來故障    本公司合約不對B 君負責
雖然是我手上出的  你不是直接向我買   恕難服務

通常這類物事  多半有某程度的綑綁條件  所以禮遇條件是綁定第一直接客人

Not for sale/resale  再出讓買賣都沒問題
只是接手人要知道 這設備是孤兒  爹娘不理

网友:
這跟錄影機時鐘不會調一直閃,
汽車儀表亮SERVICE燈不會熄的解決方法一樣.
二選一就可以了.

話說以前買汽車晴雨窗上面也是貼黑色電火布,
結果一撕下來印著車廠商標,
看來都是業界的不成文規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可以改成買A套件+這款adapter只要999。

有注意下右下角的ADP-45BG 嗎?ADP起頭的就是台達電做的,其實其它電源大廠都有跟筆電代工廠做生意。
用搭配的方式固然可行,不過這種規格似乎只有筆電、平板、手機才有機會。

网友:
我倒是覺得 很奇怪  安規 電檢 認證標記 少得離譜

很可能是  試作階段的東西
不印Sample  而印Not for sale   可能是內部試作驗證用 要對客戶說[不會賣出去]有個交代的說法
只是大家都能在電商一角發現這些身影   以我在觀察大陸員工很不避諱的盜出去賣了
台人多半比較注意  真這樣搞也會隱蔽些  就像品牌剪標的外貿服裝

ADP-45BG  ,更前方 DCWP 字樣
DC指DELTA CHINA 台達中國
W指吳江(廠)
P指 Power Supply 電源供應器(事業群);
P若改M 則是 Manufactory 零件(事業群) 通常是磁材料零件 AC電源濾波器Line-Filter 乙太網絡變壓器 變壓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