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做一個南京天宇MF-47B磁吸外掛.

楼主(2023-03-20):
手上的天宇MF-47B有個小提把,
來畫個小外掛裝幾顆公司挖到的小磁鐵,
這樣走到哪就可以吸到哪了,
跟學姐同款便宜數位卡尺量一量,
3D軟體畫一畫擠出,
3D印表機印一印,
磁鐵塞一塞粘一粘,

組合(邊邊有倒角,可徒手拆裝.)

背面粘上矽利康施工膠帶

用到哪,貼到哪.

站著也不影响.

以上.

网友A:
電表能掛著在某些場合的確比較方便,不過指針電表用磁鐵是比較有機會影響讀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表能掛著在某些場合的確比較方便,不過指針電表用磁鐵是比較有機會影響讀數。 ...

離表頭那麼遠還好啦,
反正這表也只是用來看看110/220/380V電壓對不對,
線路有沒有短路用的,
這顆有單表筆查火線功能,
工地好朋友.

网友B:
我是不會讓磁鐵在指針表頭周圍
即使無礙也不願讓它們處於讓人皺眉不安心的狀況
哪天也許就置放在基板  悲劇總有機會找上門

以前初入手小米2S  就放在筆電上電源按鍵附近
然後揚聲器磁力當場讓  筆電DC轉換的磁芯 磁場飽和  電路系統自行斷電保護  製作大半天報告就白做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不會讓磁鐵在指針表頭周圍
即使無礙也不願讓它們處於讓人皺眉不安心的狀況
哪天也許就置放在基板  悲 ...

聽大大這痛苦的回憶,
我平常沒事還是把他拆下來好了,
要去查工地線路再裝上去比較保險.

网友:
一些老表因為設計或材質因素鐵芯退磁而導致讀數不準,得特別使用充磁機來激磁再校正讀數。
所以使用或保存時請避開強磁場,以免影響讀數或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