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HOLA DM3000 電錶液晶淡化

楼主(2023-03-21):
1.這台電錶約莫十年 ...逐漸淡化(看來就一銀底反射膜貼紙)
   比想像容易處理 ; 冷氣遙控器也差不多10幾年...

2.之前買偏光膜量角器100元(有點貴)

3.相較調音器26~27年左右....(看似一點點淡化,不好拍角度)
   真不知液晶淡化時間差異為何.

微微黑

更黑了

準備撕掉

酒精除膠

銀底反射膜原本買45度....

更換後

偏光膜量角器

冷氣遙控器黑 (當時一次弄了2支)

開機的調音器...目測無異樣

某個角度看還是一點點 (未開機時)

网友A:
你要刪的是605026.jpg,按下圖手指的圖片刪除後再按紅色箭頭確定按鈕。

最後按左下方保存按鈕即可。

若仍有問題再通知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刪的是605026.jpg,按下圖手指的圖片刪除後再按紅色箭頭確定按鈕。

......看無要從哪兒進去編輯,,,,,好像點錯張了,,只能編輯一次,,,,,,現在想把最後一張用至酒精照片上方....

网友B:
那反光貼紙哪裡買呢?~~我的也該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反光貼紙哪裡買呢?~~我的也該換了

在蝦X買   記得要買   可黏貼不透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反光貼紙哪裡買呢?~~我的也該換了

水電五金材料行有,黏抽油煙機排氣管用鋁箔貼紙,不是PVC電鍍的
小弟在振宇五金買,一卷95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電五金材料行有,黏抽油煙機排氣管用鋁箔貼紙,不是PVC電鍍的
小弟在振宇五金買,一卷95元 ...

請問有照片實貼部分嗎(之前有同事提過...,但我忘了)

网友D:
液晶中間有變黑只是底層銀底反光片變質,上下偏光膜不見得要更換,撕掉反光片後放上一片白紙就行了。

這帖有許多成功案例可以看看。
我自己也如此沒買材料換過幾個電器,反光紙是從雜誌印刷品剪下來表面光滑的白紙沒黏也沒關係,從撕掉舊的再換上白紙十幾分鐘可以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液晶中間有變黑只是底層銀底反光片變質,上下偏光膜不見得要更換,撕掉反光片後放上一片白紙就行了。

這帖 ...

其實我在上面2支冷氣遙控,其中一支有用銀色紙板墊在下方玻璃層放上壓住也是可用,只是感覺效果沒原來清晰(要稍微轉一角度看),還有用銀色卡點西德紙。

另外在一台機車液晶儀表板也嘗試過鋁箔紙(只是微皺無法黏貼),(還有實驗零食的內層銀色包裝無法黏貼),,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有照片實貼部分嗎(之前有同事提過...,但我忘了)

小弟修的手上沒相片

鋁箔貼紙貼的不一定比電鍍塑膠貼紙漂亮,因為鋁箔容易有摺痕,很考驗操作者功力

好處是不會退色

网友:
也是只換鋁箔貼紙貼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蝦X買   記得要買   可黏貼不透光....

收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水電五金材料行有,黏抽油煙機排氣管用鋁箔貼紙,不是PVC電鍍的
小弟在振宇五金買,一卷95元 ...

感謝貓大夫~~我去找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謝貓大夫~~我去找找

小弟買的是右邊直立那種規格

一捲買了快2年,用不到50CM,除非用量很大,網路價含運比店面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弟買的是右邊直立那種規格

一捲買了快2年,用不到50CM,除非用量很大,網路價含運比店面貴

了解了~~~貓大夫

就是整個材質是鋁箔,很像有些液晶顯示器裡面貼的那種屏蔽金屬膠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液晶中間有變黑只是底層銀底反光片變質,上下偏光膜不見得要更換,撕掉反光片後放上一片白紙就行了。

這帖 ...

如果白紙也可以,那離型紙應該也行,貼紙撕下後的那層。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白紙也可以,那離型紙應該也行,貼紙撕下後的那層。

各種紙類都可以包含鋁箔紙或小朋友卡通貼紙,自己試試看只要沒有醜醜皺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