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ELL inspiron 3567 點位圖

楼主(2023-03-21):
各位前輩,小弟需要 DELL inspiron 3567 點位圖/線路圖  謝謝大大!!
目前狀況是開機黑屏,無POSST畫面,大概10秒後,就斷電。

网友A:
主板板號呢
15341-1 電路圖點位圖
15341-1 VEGAS_SKL-U_A00_0627_1 schematic.rar (5.26 MB, 下載次數: 3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板號呢
15341-1 電路圖點位圖

這台機器,被蓋沒有貼紙,聽說是工程機
打開後,主板是長這樣

大大有這台的通病經驗分享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台機器,被蓋沒有貼紙,聽說是工程機
打開後,主板是長這樣

板號就在你拍的上面
可以先刷BIOS看看 有分8MB 跟16MB
看你BIOS型號
可上傳你備份的BIOS
CMOS電池測量看看有沒有電 如有電 可先拆下來一分鐘再裝上去 看故障是否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號就在你拍的上面
可以先刷BIOS看看 有分8MB 跟16MB
看你BIOS型號

請問一下大大,你的BIOS是指這顆FLASH嗎?  (我看了一下電路圖,版上應該剩下這顆)

另外上網查了BIOS,發現官方沒有提供BIN檔燒錄用,要下載exe?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大大,你的BIOS是指這顆FLASH嗎?  (我看了一下電路圖,版上應該剩下這顆)

就是那顆
你把你的備份出來上傳就會有人幫你修改或幫你找合適的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那顆
你把你的備份出來上傳就會有人幫你修改或幫你找合適的BIOS

由於燒錄機不在手邊
隨手量測幾顆電容,發現+VCCGT沒有電壓出來
針對這顆Dr. MOS量測,
Vin 有19V
Vcc 有5V
DISB#有 5V

**更新**
找不到PR4808,只好刮銅箔,量測沒看到PWM訊號。
在往上一層找,是PU4601

我沒有到有關FLASH輸入到這裡面的,可以判斷這問題和BIOS無關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於燒錄機不在手邊
隨手量測幾顆電容,發現+VCCGT沒有電壓出來
針對這顆Dr. MOS量測,

不是有點位圖 怎會找不到零件
在PU4801旁邊
先從BIOS簡單的修起 再去查線路 後面有時序圖可照順序查起

网友B:
cools0607 大大您好:
PR4808 零件是用一個焊點取代了,故PCB 版無PR4808 零件,
而是以焊ˋ點0R0402-PAD取代 ,
0R0402代表意義是0歐姆的0402 焊點
一般都是Layout 0402 的焊點, 上面是銅箔ˊ直接導通.

0R0402

0R04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那顆
你把你的備份出來上傳就會有人幫你修改或幫你找合適的BIOS

大大,我把BIOS讀出來了,請您幫我找一下,謝謝!
由於檔案太大,我放雲空間
https://www.asuswebstorage.com/n ... C5BF4CA479CF0A2351Y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ols0607 大大您好:
PR4808 零件是用一個焊點取代了,故PCB 版無PR4808 零件,
而是以焊ˋ點0R0402-PAD取代  ...

感謝大大講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我把BIOS讀出來了,請您幫我找一下,謝謝!
由於檔案太大,我放雲空間
https://www.asuswebstorage. ...

你的修改

楼主:
感謝大大提供!
換上這款BIOS後。
問題一樣,無POST畫面,+VCCGT 一樣沒有電壓出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提供!
換上這款BIOS後。
問題一樣,無POST畫面,+VCCGT 一樣沒有電壓出來。 ...

VCC_CORE 有電壓嗎

楼主:
有電壓,約1.1V

PS:更新BIOS前是0.9V,更新後變1.1V,大大的BIOS修改內容有動到電壓這邊嗎?

网友A:
只修改ME部分

VCCGT電壓只在開機一瞬間測量的到
如果你有恒流源電供 可看一下電流跳變 這樣比較好判斷問題在哪
你再試試看這版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修改ME部分

VCCGT電壓只在開機一瞬間測量的到

可調電源需要去借,19V 需要多大電流?  3A? 2A?
從DCBATOUT 這power rail灌進去就可以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修改ME部分

VCCGT電壓只在開機一瞬間測量的到

借示波器+VCCGT量測,開機出現0.17秒左右,就消失了,正常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借示波器+VCCGT量測,開機出現0.17秒左右,就消失了,正常嗎?

這要問有在做維修的痞友
網路上是說開機一瞬間就沒了
要看變壓器是幾V的 通常好像是5A
DELL的要看針頭是不是帶晶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要問有在做維修的痞友
網路上是說開機一瞬間就沒了
要看變壓器是幾V的 通常好像是5A

針頭應該是有帶晶片的。
我直接把19V加在DCBATOUT的電容上,不開機,只耗電約0.003A(大概就是0A了)

有辦法bypass辨識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針頭應該是有帶晶片的。
我直接把19V加在DCBATOUT的電容上,不開機,只耗電約0.003A(大概就是0A了)

網路有賣轉接頭

楼主:
拿到轉接頭後,我把BIOS先恢復為,原本的,上電後

前4秒為待機電流

版上的VR,幾乎都量測了,電壓都正常,除了VCCSA這組(被散熱片擋住了)

上電後,摸CPU、GPU會有溫溫的溫度,溫度到了,風扇也會轉。
試著把記憶體不裝上,指示燈也會顯示異常。
這樣代表BIOS/EC正常嗎?

但就是一直無顯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拿到轉接頭後,我把BIOS先恢復為,原本的,上電後

前4秒為待機電流

外接螢幕呢
0.8顯卡 內存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接螢幕呢
0.8顯卡 內存問題

我當時有試著外接螢幕,但一樣沒畫面。
(由於看不到,也不確定是否成功進windows,或是需要調整成外接螢幕模式才能顯示)

還是有其他確認方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當時有試著外接螢幕,但一樣沒畫面。
(由於看不到,也不確定是否成功進windows,或是需要調整成外接螢 ...

記憶體有交叉比對過嗎
LED燈號有顯示故障碼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記憶體有交叉比對過嗎
LED燈號有顯示故障碼嗎

記憶體有兩隻,換過都一樣狀況

LED燈正常 (下面影片把LED燈加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記憶體有兩隻,換過都一樣狀況

LED燈正常 (下面影片把LED燈加入)

你試試16樓的BIOS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試試16樓的BIOS看看

換上16F BIOS後,電流可以上去到1.14A
大大施了什麼魔法,讓電流往上跑了???

突然有個想法,外接鍵盤燈會亮嗎?

正常  這算是好事嗎???
印象,維修老廝影片中,好像用個方法判斷,外接鍵盤的LED能控制,代表主機板正常??

我裝上系統SSD,等個約20秒 (正常來說應該進系統了),按下windows+P快捷鍵,結果自動重開機

大大能幫忙指點一下嗎?

-------------------------------------------------------------------------
補充之前懷疑RAM有問題
有裝RAM的LED燈(系統沒有報錯誤)

對比不裝RAM的話,LED黃白閃

看來偵測RAM有沒有安裝的功能是正常的。 <--能代表CPU是正常的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換上16F BIOS後,電流可以上去到1.14A
大大施了什麼魔法,讓電流往上跑了???

看你的跳變應該是開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跳變應該是開機了

我也覺得很奇怪,這台NB死亡前一天還好好的。
大大懷疑螢幕有問題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覺得很奇怪,這台NB死亡前一天還好好的。
大大懷疑螢幕有問題嗎?

外接螢幕會亮嗎

楼主:
我裝上系統SSD,等個約20秒 (正常來說應該進系統了),按下windows+P快捷鍵,結果自動重開機
過程中,外接螢幕的指示燈,都顯示無訊號,沒有輸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裝上系統SSD,等個約20秒 (正常來說應該進系統了),按下windows+P快捷鍵,結果自動重開機
過程中,外接 ...

電流跑這樣沒畫面 應該是顯示方面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流跑這樣沒畫面 應該是顯示方面的問題

我量測LCDVDD有3.3V

這LED螢幕介面是edp,不是LVDS的。
如果借一台不同型號的筆電,螢幕可以ˊ直接換上,做A/B測試嗎? 還是需要改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量測LCDVDD有3.3V

這LED螢幕介面是edp,不是LVDS的。

顯示方面不一定是螢幕問題
CPU 跟 顯示晶片 相關線路

网友C:
電流跳變應該是開機了,沒意外的話還是BIOS問題,附上工廠原BIOS。注意:刷上了第一次看開機會重啟2次,第3次就正常了。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 ... view?usp=share_link
15-3568 15341-1_.zip (5.22 MB, 下載次數: 1)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流跳變應該是開機了,沒意外的話還是BIOS問題,附上工廠原BIOS。注意:刷上了第一次看開機會重啟2次,第3 ...

感謝大大回復,刷上去後問題一樣

鍵盤的燈號可控制,但螢幕就是沒有出來(有背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