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自製12V機車電瓶點焊工具問題請教?

楼主(2023-03-23):
各位先進:

        小弟自製以12V機車電瓶作點焊的工具,且延時繼電器設定時間僅0.01秒,但仍造成鍍鎳片產生火花並燒黑破孔,不知是那裏出問題,相關接線及測試鎳片,如后所示,請各位先進指點一下

1.接線點:

2.繼電器:

3.12V電瓶:

4.失敗測試鎳片狀況(0.15X8MM)

网友A:
照片請改成橫拍好嗎?先在你的電腦把圖轉成橫式,再進入論壇編輯區圖片用"更新"的方式就能改更正。

网友B:
你研究一下 繼電器  的機械應答時間 relay response time

從驅動OFF轉ON 當下計始   到接點真的接續
從驅動ON轉OFF 當下計始   到接點真的斷開

它們都會延遲  這是磁場建立(磁滯現象)與機械動作 綜合效應

搞到計秒小數點以下  高電流繼電器不適合
可以考慮一下  SSR  並注意是
一般型的SSR是交流型  它以導通 AC週期數 為計量單位

你以12V機車電瓶作點焊的工具...這是直流場合需使用直流DC SSR
DC SSR  內部功率元件是MOSFET 或者功力夠的就直接使用MOS組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片請改成橫拍好嗎?先在你的電腦把圖轉成橫式,再進入論壇編輯區圖片用"更新"的方式就能改更正。 ...

wish您好,
    小弟電腦內的圖片已是橫式,但上傳到論譠卻會自動轉成直式,如何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wish您好,
    小弟電腦內的圖片已是橫式,但上傳到論譠卻會自動轉成直式,如何改? ...

你傳上論壇的圖是直的還是橫的,在編輯區按圖片的按鈕就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wish您好,
    小弟電腦內的圖片已是橫式,但上傳到論譠卻會自動轉成直式,如何改? ...

電腦的圖是直的,上傳論壇就是直的,電腦的圖是橫的,上傳到論壇就是橫的,我在痞酷網貼了十幾年的圖了,還未遇過在電腦的圖是橫的,傳上論壇變成直的。

我下載你的一張直圖到桌面,下圖縮圖也是顯示是直圖。

我開啟小畫家也是直圖。

按右旋轉90度變橫圖。

注意看桌面縮圖也變橫圖。

看看效果。

沒錯吧!你的圖原本就是直圖。
其實你注意看圖片右下角的bbs.pigoo.com浮水印就知道你貼的是直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腦的圖是直的,上傳論壇就是直的,電腦的圖是橫的,上傳到論壇就是橫的,我在痞酷網貼了十幾年的圖了, ...

這是小弟電腦縮圖是橫式,但上傳論譠就是自動轉成直式,wish是截取論譠的圖,再轉90度,再上傳

修正方式:截取論譠的圖片,放小畫家轉90度後覆蓋電腦內的圖檔,在論譠內作更新,才能轉成橫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研究一下 繼電器  的機械應答時間 relay response time

從驅動OFF轉ON 當下計始   到接點真的接續

SIMON1016您好,
   您提的內容有些深澳,小弟是參考國外影片所提供的接線圖,依樣製作而成,但國外影片的測試不會有燒黑破孔,才到論譠上求助可能問題所在?
另電路中有用到橋式整流,一般AC to DC才會用到橋式整流,在此教學中卻是DC To DC用橋式整流,不知有何優缺點,能否教一下

网友:
如果只想點焊18650,把紅色這塊電路板拿掉試看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ecVChMFEao

网友B:
引用 楼主:
SIMON1016您好,
   您提的內容有些深澳,小弟是參考國外影片所提供的接線圖,依樣製作而成,但國外影片的測 ...

1.
新舊電池放電能力(源頭) 經過的線損耗
也許他就是剛好能量不大  而你的(能量+繼電器最短反應) 飽和了
很多細節都要自行估算調適

2.
教學中卻是DC To DC用橋式整流...
橋式整流除了應用於AC整流DC之外, 可以用於當 輸入源頭的極性被接錯時的糾正措施
有橋式整流當電池極性正反接錯 ,不至於燒毀 計時電路

网友:
[youtube]8bxBGA0L8NQ[/youtube]

細節差異 與 穩定
[youtube]lz1_yfop7XM[/youtube]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新舊電池放電能力(源頭) 經過的線損耗
也許他就是剛好能量不大  而你的(能量+繼電器最短反應) 飽和 ...

SIMON1016您好,

    再請教一個問題,若使用如國外教學電路中的橋式整流,那在高功率繼電器的COIL,是否就不需再反向並聯一個二極體(其他教學均建議加上),仍可避免瞬間產生的反電動勢?

网友:
引用 楼主:
SIMON1016您好,
   您提的內容有些深澳,小弟是參考國外影片所提供的接線圖,依樣製作而成,但國外影片的測 ...

先給你看一個去年我點焊的例子︰

https://bbs.pigoo.com/thread-85999-1-1.html

你可看第7張照片焊點連黑邊都沒有。
你購買的板子因為沒有含驅動MOS 級,所以只能用繼電器來代替MOS 級,繼電器接點在吸合、斷開都有機械造成延遲,所以不適合用在這個場合,真的要用就如SIMON1016建議用SSR代替。
常做點焊的人都知道電壓倒不是最重要的,我曾經用過10個1.3A的18650動力電池並聯起來當點焊機的電源,雖然輸出只有4.2V 效果也是焊的很漂亮,控制好電流及時間才是最重要的。

影片中為何不會焊破?其實那些影片是真是假我都是笑笑帶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SIMON1016您好,

    再請教一個問題,若使用如國外教學電路中的橋式整流,那在高功率繼電器的COIL,是 ...

COIL線圈的反電動勢是必然的物理現象(能量守恒)
不給釋放路徑  到時(V=IxR) Ix無限大阻值=高電壓
高電壓打壞線圈相連的電子零件

嚴格上不能說[建議]  而是[必須]加上二極體

某些不用外加二極體的電路圖  可能是因為...
1.概念圖 這種常識性的細節省略不畫
2.或者  繼電器的驅動用積體電路已經內藏二極體 例如: ULN2003

3.又或是 有些繼電器已經內藏二極體  但凡裝配上沒有適合空間放二極體 會如此考慮
   如自動控制配線上 很難也不該看到  個別電子零件出現

   這種概念上是模組與模組的介面關係   將此視為繼電器模組  反電動勢是自家的事在自家模組內解決

网友:
電阻焊接一般電壓在9~11v,雖然你用的電瓶在大電流輸出時會有電壓降

但因為你的焊接目標是鎳片,母材本身非常薄,用9V都太高

而你使用的電路則無法有效精準的控制時間

建議不要用計時電路+繼電器,直接用一個大電流開關控制即可,用手感控制時間

鎳片一發紅就放

或是你可以找2~3顆大電流的二極體(至少50A),用二極體產生壓降降低電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小弟電腦縮圖是橫式,但上傳論譠就是自動轉成直式,wish是截取論譠的圖,再轉90度,再上傳

原因應該是在電腦預覽時自動幫你翻轉了,丟小畫家看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