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M4A785TD-M EVO 開機異常

楼主(2023-03-23):
這片主機板不知道之前使用情形
可開機,除錯卡卡在22有時候是D5
有換過其他CPU跟記憶體,結果一樣
爬文看到某篇有獅子魚大的記憶體檢測電壓腳位圖
有量測記憶體插槽的腳位(圖片3 記憶體插槽)
量過記憶體插槽A1跟A2的117腳沒電壓
B1跟B2有117腳電壓有3.3V
記憶體插A2跟B2,開機後CPU風扇會忽快忽慢的轉動
除錯卡也會不停的反覆跳數字,風扇跟除錯卡好幾秒後才會正常
不知道怎麼做下一步查修

除錯卡卡在22

除錯卡卡在22

除錯卡卡在22

主機板型號ASUS M4A785TD-M EVO

主機板型號ASUS M4A785TD-M EVO

主機板型號ASUS M4A785TD-M EVO

記憶體插槽

記憶體插槽

記憶體插槽

网友:
DDR3內存條件測量點
兩個系統管理總線:(118腳、238腳、3.3V)、一個SPD供電(236腳、3.3V)和一個基準電壓(1腳\67腳、0.75V)三代內存還需要有復位(168腳、1.5V)

am3 時序 為  內存供電VDIMM DDR_VTT>VDD2.5 >CPU供電>
橋供電V1P05_PCH>總線供電V_CPUVTT

點位圖可參考M4A785TD-V EVO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838-1-1.html

CPU座 記憶體插槽 顯卡插槽 要用去漬油清理刷一下

楼主:
謝謝獅子魚大給的點位圖跟查修方向,我再找時間查看看問題點

楼主:
昨天查內存電壓,都是正常,今天想要往獅子魚大給的方向查修,但理解能力真的有限,很快就卡關了,我爬文找維修資料都是看有沒有類似的故障問題,再試著去維修看看,但沒有很熟練的基本功,像VDD2.5我實在不知道是什麼地方,再來CPU供電,我只找到EPU ASP0903電源管理芯片的文,但是電壓怎麼量或是電壓是否正確我都不太懂,

我有想修好主機板的心,但是維修能力真的不足,不過很努力的搜尋真的想到可能修好的方法,這片主機板修好了,可以正常開機了,我把同型號主機板的BIOS換過來,就正常開機了,本想這片修好要換修ASUS P8H67-M PRO,結果也是用同樣方式換BIOS就正常開機了,一次修好兩片主機板,真的很開心

很謝謝獅子魚大給的查修方向,也許我就是不知道的很多,才會不曉得其實主機板上主要供電都沒壞,就只是BIOS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