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星 ua40k5100 開機跳紅綠藍白

楼主(2023-03-23):
三星 ua40k5100

開機畫面跳 "紅綠藍白灰黑"

遙控開正常開關機,其他鍵無作動

請問怎麼退出這個模式

斷電已經試過了

麻煩各位解答,謝謝

网友:
FFC接點氧化~拆下擦一擦試試

网友A:
如何軟重置三星電視
https://www.samsung.com/tw/suppo ... t-reset-samsung-tv/
1.在電視打開狀態下,按住三星遙控器上的電源鍵約 5 秒鐘。
2.電視將會自動重新啟動。

這是廠內燒機自檢模式 AGING Mode (廠內燒機自檢 不進省電暗屏-常態有畫面)

兩種可能原因 遙控器曾被誤壓  本機上的實體按鍵微短路
日後若再出現  檢查本機上的實體按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何軟重置三星電視
https://www.samsung.com/tw/support/tv-audio-video/how-to-soft-reset-samsung-tv/
1 ...

回大大有開機到正常畫面一兩次,
但是他自己還是會跳自檢畫面
按電視上的開機鍵可以正常開機
但是關機要一直按才有可能關的了(短路也關不太掉)
遙控器開關機就沒這問題
電表測量開關機鍵作動好像沒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大大有開機到正常畫面一兩次,
但是他自己還是會跳自檢畫面
按電視上的開機鍵可以正常開機

這超過我的想法了
也許要在正常畫面叫出選單  看看設定之類有無 aging 字眼可以關閉

网友:
插上訊號線 按電視上電源鍵加訊號源鍵試看看....

网友:
2F的建議試過了嗎?

楼主:
還沒~請問FFC是PIN的位置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