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三陽迪爵1994 加接地線(從原時速80可騎至100應可再往上)

楼主(2023-03-24):
老車約莫30年...有點吃機油,也沒什毛病..
先前都去機車行保養...家人騎較多
更換過煞車油杯(不便宜)/卡鉗/皮帶/後鼓煞來令片
近幾年DIY一下....
1.接地線...(a)啟動馬達至電瓶
               (b)車身至引擎
真的太有感   加速.....

2.煞車油  火星塞  空濾....汽油杯

3.煞車燈(1157)/後小燈(T10)/置物箱燈(T5)改LED,
    一些螺絲改不銹鋼

4.喇叭不太響更換(這無繼電器..?)

5.大燈本想改LED (但過長了頂到)

化油器     交流電

8AWG

接至啟動馬達

拉至電瓶

車架至引擎

準備換煞車油

好髒

吸一下

清潔

擦拭

卡鉗洩油螺絲

DOT 4  煞車油

新油加上  慢慢洩空氣

螺絲更換深十字不鏽鋼(或內六角)

更換完記得試車.....

C7HSA 火星塞

新舊比較 (其實舊的沒什磨耗只是機油...,拆一次工順便)

原廠空濾

新舊

不好拆  油杯

這油杯外面機車行不會告知...難換

裝上

T5 LED置物箱燈

T10 牌照燈   (煞車燈沒拍  是俗稱狼牙棒)

不鏽鋼螺絲帽

更換喇叭 (友人從汽車拔下拿了幾顆給咱)

舊的感覺悶悶的 (旁邊有一螺絲調整沒差)

測試

空間問題..(有的人偷置物箱空間  我不...)

測試 交/直流大燈..

新/舊

太長頂到燈殼

sorry 有2張直放

儀表遠燈是因 有些車近/遠燈相反(pin腳更換即可)

网友A:
置物箱燈不錯耶,
自動亮燈嗎?怎麼改的?

不銹鋼螺絲塗點黃油再上。
時間久了因為電位差,
鋁件腐蝕和不銹鋼黏在一起。
曾經有慘痛經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置物箱燈不錯耶,
自動亮燈嗎?怎麼改的?

置物箱燈  新車就有至今

不銹鋼螺絲塗點黃油?? ...是唷  (咱記住了  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置物箱燈  新車就有至今

不銹鋼螺絲塗點黃油?? ...是唷  (咱記住了  謝)

我的 1997 迪爵沒有置物箱燈,
原來更早的迪爵本來就有。

「厚工」的話試試這個,
Eurol Ceramic Grease,
拿來塗螺絲、火星塞、排氣管,
不用擔心會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 1997 迪爵沒有置物箱燈,
原來更早的迪爵本來就有。

收到,耐溫1200度唷,當年就買53500了(沒記錯的話)碟煞板,左煞車拉桿還有止擋

网友B:
請問極速80變100是上面全換之後的結果還是只加裝接地線後就去試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極速80變100是上面全換之後的結果還是只加裝接地線後就去試車

只加接地線2條(1年半有了),空濾  火星塞是基本保養,這台車未改裝.....,所以裝接地線滿不一樣,我嘗試而已效果真的有感(老車),我看電視車評講日本的賽道車他們都有裝,,

但家裡另外一台機車08年裝感覺不大,多少還是有,催油門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加接地線2條(1年半有了),空濾  火星塞是基本保養,這台車未改裝.....,所以裝接地線滿不一樣,我嘗 ...

算是滿特別的案例,看您的電池盒,還是原廠交流CDI,一般來說不考慮發電機輸出穩壓影響,發動後電池拆掉也是能騎

如果是三冠王之類直流CDI車種,電池供電對引擎表現就很明顯了

网友:
超棒~
改天應該也來幫我的阿帝拉 加裝一下地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算是滿特別的案例,看您的電池盒,還是原廠交流CDI,一般來說不考慮發電機輸出穩壓影響,發動後電池拆掉 ...

CDI是否原廠我忘了因後來少騎,塑膠袋包著能看出原廠,, 那電瓶拔除高壓線如何點火

网友:
引用 楼主:
CDI是否原廠我忘了因後來少騎,塑膠袋包著能看出原廠,, 那電瓶拔除高壓線如何點火 ...

交流CDI是靠發電線圈那邊供電,跟電池沒關係。

https://vocus.cc/article/5f1b1a3efd897800018c2daa

网友C:
看到標題以為只要加接地線就能從原時速80可騎至100應可再往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標題以為只要加接地線就能從原時速80可騎至100應可再往上.....

不是,是就那台車的加裝實驗測試,,不過我也感到驚訝,,或許老車線組老化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是就那台車的加裝實驗測試,,不過我也感到驚訝,,或許老車線組老化原因 ...

小弟覺得以您的車種,空濾更換對極速影響會比較大,看火星塞電極,您的火星塞還好,但是油氣偏濃

還有您的汽油濾心,如果出廠到現在都沒換過,因為油箱是鐵的,小弟修過10多年車,整個濾心被鐵鏽泥塞滿,也會影響高速供油

小弟也修過老碟煞,因為DOT3嚴重老化,煞車皮卡碟盤,牽車像在練體能

您這些換完應該車況煥然一新,又能操好幾年了

楼主:
空濾之前換也沒非常髒因手邊剛好庫存一個,汽油濾芯也換了9-10年左右了,,至於火星塞...油氣偏濃最近我會調混合比看看

网友:
這台是早期GY6的引擎

网友D:
有的車似乎沒汽油濾心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的車似乎沒汽油濾心耶

迪爵系列嗎.我就不知了,這台有的,;
等吃機油嚴重時再搪缸繼續騎

网友E:
這系列的車,就是前避震有點落伍,要是直筒式的那會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系列的車,就是前避震有點落伍,要是直筒式的那會更好,

沒錯,而且前卡鉗都會有異聲,,,

网友F:
座墊皮不自己繃一下嗎?
淘寶買手動碼釘槍+U型釘子1008F(1槍+2盒釘)+1起釘器,大約300元,
PU皮革(1.38m*1m),含運約180元,

工具+材料費,自己繃一張座墊就回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座墊皮不自己繃一下嗎?
淘寶買手動碼釘槍+U型釘子1008F(1槍+2盒釘)+1起釘器,大約300元,
PU皮革(1.38m*1m) ...

嘻嘻,被你發現了,工具會考慮,以前有去給人繃一下,但比原廠的爛,,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迪爵系列嗎.我就不知了,這台有的,;
等吃機油嚴重時再搪缸繼續騎

我的老爺車就沒有~~應該沒有這種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老爺車就沒有~~應該沒有這種濾心

噴射的我不知,但家裡2台化油器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