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詢問]華碩 B250 mining expert REV.102 有供電不顯示

楼主(2023-03-24):
症狀:板上有供電,開機內顯不顯示。

1. 不上CPU、RAM

VPP25: 2.5V、VCC_DDR: 1.2V、1.05V for PCH、crystal 有壓差、PCIEX16下方電感1.2V。

2.上CPU、RAM,CPU使用G3900

VPP25: 2.5V、VCC_DDR: 1.2V、1.05V for PCH、crystal 有壓差、PCIEX16下方電感1.2V、PCIE reset 3.3V、一對CLK皆有0.3V。

VCORE: 1.07V(主機板直立CPU左方上面三個電感)、VCC_GT:1.089V(主機板直立最上面兩個電感)、

VCC_SA:1.07V(主機板直立CPU左邊最下面一個電感)

由於沒有點位圖,只是藉由量測電壓推測這三個供電的對應關係。

開機狀況是上電六秒後斷電持續循環,更新BIOS到最新的1208(已轉bin)也是沒改變,PCH有溫溫的。

看過B250的案例有1.05V for ME的供電,但這張沒看到有EC

附上備份的BIOS與透過MMtool修改後的bin檔

感謝~

(圖片來源)

參考文獻:
(1)求助 ASUS STRIX B250F GAMING 維修指南 點位圖, 會先無畫面再關閉電源 by sampigoo
https://bbs.pigoo.com/thread-85424-1-1.html
(2)MSI B250M gaming pro 沒待機, 不觸發 by ObiWan (參考時序圖與各供電傳遞)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949-1-1.html
(3)ASUS P8Z77系列點位圖 by 獅子魚   (該板子SIO 5539D腳位與5535D相同,故參考該點位圖)
https://bbs.pigoo.com/thread-65814-1-1.html
(4)ASUS Intros B250 Mining Expert Motherboard with 19 PCIe Slots

网友A:
外顯可以顯嗎
測試時CMOS電池有裝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顯可以顯嗎
測試時CMOS電池有裝嗎

外顯試過沒顯示!

CMOS有裝電池,電池電壓3.0V!

感謝獅子魚大回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外顯試過沒顯示!

CMOS有裝電池,電池電壓3.0V!

BIOS是從官網下載直接燒錄嗎
要修改才能直接用
還有用能支援G3900舊版BIOS看看

网友B:
南橋涼涼的感覺~有EC,小小一顆 OU1

這點位有M2,有點不一樣

1.01 & 1.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OS是從官網下載直接燒錄嗎
要修改才能直接用
還有用能支援G3900舊版BIOS看看 ...

是從官網下載,用mmtool cap轉成bin

BIOS 下載

我明天改0311初版試試。

感謝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南橋涼涼的感覺~有EC,小小一顆 OU1

這點位有M2,有點不一樣

感謝大俠提供點位圖

我明天測量USB信號線阻值,再回覆您。

補充內容 (2023-3-25 08:56 AM):
量測USB2.0針腳無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OS是從官網下載直接燒錄嗎
要修改才能直接用
還有用能支援G3900舊版BIOS看看 ...

使用0311版狀況依舊,CPU 針腳噴電子接點清潔劑(ECSP)也沒改變。

插speaker也沒有beep聲

先照時序找看看有缺什麼信號~

P_VRM_PGD_10  0.651V

補充內容 (2023-3-25 01:16 PM):
SIO電壓檢測12V 5V都正常 1V  1V

楼主:
量SIO附近的12V、5V電壓檢測都有1V。

照ASUS STRIX B250F gaming repair guide page3的時序,沒發現有特別低的準位。

後來jeanshyen 大提出測量BIOS CS、最後一個RST(PLTRST#)是否有電壓存在?

我量PLTRST# 3.3V

BIOS各腳位電壓

1  3.3V
2  0.4V
3  3.3V
4  GND
5  0V
6  0V
7  3.3V
8  3.3V

對照H81M的BIOS電壓準位,1 2 3 7 8都有3.3V。

明顯pin2有問題,該信號接到150排阻,兩端測量開路,150阻值正常。
飛線連接,開機不再掉電重啟,斷電clear CMOS,系統自動開機,內顯成功顯示。

該信號對地二極值為0.488,提供參考~

至此完修,感謝各位前輩的寶貴建議與資料分享。  {n_109:}

別忘了周末記得餵養狗狗~

楼主:
先更新一下狀況避免無法繼續編輯~
~不作死,不會死~
手欠~看SIO腳髒髒的,回焊四邊 --> BIOS電壓檢測過高,一量都超過1V @@
換過上拉、下拉電阻依舊沒改善,進BIOS將電壓檢測ignore
負載測試沒到幾分鐘,螢幕沒畫面了,重開機依舊沒顯示。
一量VCCGT沒有出來,其餘Vcore、VCCIO都有存在。
查時序PLTRST# 3.3v 、SVID還沒用示波器量測波形、VCORE確定有了、DRAM_RST#看點位圖是有的(與VDDQ相連,不採用PCH連至DRAM)

參考資料:
Intel 1XX/2XX系列芯片组(6代7代CPU)标准时序解释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31445-1-1.html
(出处: 迅维网)

補充內容 (2023-4-7 03:52 PM):
查RAM部分的供電VTT 0.6V、SPD 3.3V、VDDQ 1.2V、VPPDDR 2.5V都正常。

楼主:
參考K大的案例文章,查找關鍵信號。
[問題求助] Dell Inspiron 15 7586 2-in-1 過電不開機問題請教 by KKP大
重刷1208版BIOS
12V電壓檢測正常了。
5V還是異常偏高、時好時壞。也許還是老方法從12V分壓飛線過去。
clear CMOS,我觀察VCCGT電壓是有起來,約50mV。隨即維持0V。
超奇怪,只回焊SIO、跑顯卡測試就無法正常顯示。

補充內容 (2023-4-8 12:07 PM):
負載測試又出現5v 12v 電壓過高,估計SIO快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