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訓HEC-450TB 電源炸毀零件詢問

楼主(2023-03-25):
拿回來 測試器測OK 在測一次就 炸了一聲 拆開 7腳IC(上面接再一起5678) 炸開了 不知道型號 求問?
只發現 22歐姆 無限大 IC 炸了ˊ 保險沒事 !其他測量正常

网友A:
是PI 的TNY2xx嗎?

网友:
̶偉̶訓̶H̶E̶C̶-̶4̶0̶0̶T̶E̶-̶2̶W̶X̶ ̶4̶0̶0̶W̶,̶燒̶毀̶零̶件̶求̶助̶?̶ ̶b̶y̶ ̶c̶o̶o̶s̶
https://bbs.pigoo.com/thread-69547-1-1.html
更正: 抱歉,沒有確認腳位定義。請忽略~

換新IC前先查查看周圍電路零件是否有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PI 的TNY2xx嗎?

好像是!TNY279! 剛有朋友傳一個之前他修過的類似的電路!HEC 只是550W的
我淘寶先訂幾顆TNY279來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偉訓HEC-400TE-2WX 400W,燒毀零件求助? by coos
https://bbs.pigoo.com/thread-69547-1-1.html

2.2 歐姆確定無限大! 保險沒炸!!!!相連的2極體我有量過正常!100UF35V 測量溶質正常!
等IC 到貨再來試試 手邊有一顆!TNY268PN 好像不能用 XD

网友:
引用 楼主:
2.2 歐姆確定無限大! 保險沒炸!!!!相連的2極體我有量過正常!100UF35V 測量溶質正常!
等IC 到貨再來試試  ...

c大抱歉,小弟沒有再確認腳位定義。

請忽略~

楼主:
更換2.2歐姆 跟TNY290 可以正常!目前熱機3小時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