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更換腳座後上面焊油清潔

楼主(2023-03-25):
請問一下更換腳座完後發現焊油用太多了
每次拆處理器 處理器上面的觸點都是焊油
用牙刷跟去漬油清潔後 只要熱機完拆u還是跟上面狀況一樣
請問有辦法徹底清潔腳座的焊油嗎?

网友:
少量就用電路板清潔劑回來洗。
https://bbs.pigoo.com/thread-86523-1-1.html

洗很多的話可考慮請公司買乾冰機"噴除"。

网友:
有一類電路板清潔劑是氣罐裝填
高壓氣體將清潔劑送入較為難觸及的間隙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