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SANYO SR-8K小冰箱,製冷效率不佳,冷凍無法結冰,故障請教

楼主(2023-03-25):
三洋SANYO SR-8K小冰箱,製冷效率不佳,冷凍無法結冰,故障請教

這效率不佳現象是近一年來,慢慢出現,
一開始是冷凍庫下方會結冰柱(像一根大鐘乳石般),
現在變成冷凍庫只會結水珠,無法結凍結霜,

本想叫修,拍照給本地維修業者,
他回答此機無法維修,(我猜是維修不敷成本,不想修)

請教站內前輩:
製冷效率不佳,冷凍無法結冰,會是溫控開關故障嗎?
或是漏冷媒?

下圖4旋鈕後應該是溫控開關,但不知如何拆卸?

1.機型銘牌: SANYO SR-8K

2.外觀

3.冷凍庫

4.冷凍庫特寫,

5.配線圖

6.壓縮機

7.壓縮機特寫(1)

8.壓縮機特寫(2)

9.壓縮機特寫(3)

楼主:
wkm前輩,
內文補上照片,
9.壓縮機特寫(3)

那個黑色斑塊, 用指甲摳,似乎是黑色噴漆
(照片7.壓縮機特寫(1),銅管也有部分黑色噴漆)

我拍照給本地業者時,
他回答:沒有漏冷媒現象,

不知他是如何一語斷定?
(可能就單純不想修,敷衍回答)

网友A:
若是壓縮機有運轉但不會冷就是漏冷媒

网友B:
請教站內前輩:
製冷效率不佳,冷凍無法結冰,會是溫控開關故障嗎?
或是漏冷媒?

溫控開關是不是故障
插上電看壓縮機運不運轉  運轉時間長久  一直運轉不停機 溫控開關好的 因沒達溫度所以溫控不動作

製冷不佳
壓縮機正常運轉 漏冷媒跟壓縮機效率低都有可能 但這2樣維修都不便宜 所以.......
漏冷媒地方不只是壓縮機附近旁邊銅管跟連接處 還有外壁內的散熱管與冷凝器都有可能

网友C:
溫度開關壞了,換掉就好了,海賊王DIY日記有介紹過。

网友D:
漏冷媒,

冷凍庫的冷凝板可能有破孔,

壓縮機附近銅管已生銅綠(代表可能已破孔).

維修不符合成本(買新的比較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是壓縮機有運轉但不會冷就是漏冷媒

tsao0427前輩,
感謝回應,
說得對,我也覺得是漏冷媒,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教站內前輩:
製冷效率不佳,冷凍無法結冰,會是溫控開關故障嗎?
或是漏冷媒?

sasa2086前輩,
感謝回應,我之前觀察壓縮機應是正常,
不會有啟動不良or幾分鐘就關機的現象,

"漏冷媒跟壓縮機效率低都有可能 但這2樣維修都不便宜 所以.......
漏冷媒地方不只是壓縮機附近旁邊銅管跟連接處 還有外壁內的散熱管與冷凝器都有可能"

真是個桑心的答案,這幾天再觀察一下製冷效果是否堪用,
不行的話只好報廢回收,XD

楼主:
引用 网友D:
漏冷媒,

冷凍庫的冷凝板可能有破孔,

sandy319,
感謝回應,冷凝板剛仔細確認,
您照片紅圈處是冷凝板上原有孔洞(類似卡榫凹槽),
不是破孔,

"壓縮機附近銅管已生銅綠(代表可能已破孔).
維修不符合成本(買新的比較划算)."

看來普發的6000元,不用煩惱怎麼花了XD

楼主:
引用 网友C:
溫度開關壞了,換掉就好了,海賊王DIY日記有介紹過。

ilshang2,
感謝回應,我也很希望是溫度開關壞,
可惜溫控面板和冷凝板緊密並排,
溫度開關拆不下來,
硬拆的話,冷凝板肯定變形(搞不好直接破孔噴冷媒),
看來原設計就是不打算讓人拆換溫度開關,

网友:
換乾燥過濾器,重做冷凍系統。

网友D:
引用 楼主:
sandy319,
感謝回應,冷凝板剛仔細確認,
您照片紅圈處是冷凝板上原有孔洞(類似卡榫凹槽),

安裝冰箱的位置背面一定要與牆面保持一些距離(可通風),
這樣壓縮機附近銅管比較不會被腐蝕.

建議買有冷凍與冷藏分離的雙門小冰箱.
類似以下的機種

网友E:
20多年的冰箱修理肯定划不來,汰舊換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安裝冰箱的位置背面一定要與牆面保持一些距離(可通風),
這樣壓縮機附近銅管比較不會被腐蝕.

sandy319,
感謝回覆,今天才發現壓縮機附近銅管會凝結水珠,
難怪會有銅綠,

"安裝冰箱的位置背面一定要與牆面保持一些距離(可通風),
這樣壓縮機附近銅管比較不會被腐蝕.
建議買有冷凍與冷藏分離的雙門小冰箱."

好的, 這台看來不錯,
放入口袋名單 :)

楼主:
引用 网友E:
20多年的冰箱修理肯定划不來,汰舊換新吧!

cobra200309,
感謝回覆,
"20多年的冰箱修理肯定划不來,"

真的,汰舊換新才是明智之舉!

网友F:
現在汰換一級省電冰箱和冷氣,汰舊換新有補助3000元,貨物稅可退稅500~2000元看容量
這台小型的應該可退3500元

上週我才剛申請一台中型冰箱200L以上,可退4200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sandy319,
感謝回覆,今天才發現壓縮機附近銅管會凝結水珠,
難怪會有銅綠,

應該有漏冷媒,壓縮機附近銅管會凝結水珠表示冷媒提早膨脹,往往是冷媒不足證據

网友G:
我覺得不是絕對漏冷媒,小冰箱因效率不佳,在夏天溫度高,小壓縮機持續運轉溫度過高,造成冷凍油油堵,將毛細管及管路清洗,重新甜充冷煤就會正常,前題下壓縮機要好的,確認冷凍油是否變黑

楼主:
引用 网友F:
現在汰換一級省電冰箱和冷氣,汰舊換新有補助3000元,貨物稅可退稅500~2000元看容量
這台小型的應該可退350 ...

d02933兄,
感謝分享這好消息,
過幾天我再來仔細研究,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覺得不是絕對漏冷媒,小冰箱因效率不佳,在夏天溫度高,小壓縮機持續運轉溫度過高,造成冷凍油油堵,將毛 ...

jsh9063,changold2,jasonchen3219,
幾位前輩所言,專業程度已超出我能理解的範圍,
這些知識,只能搬來板凳,
認真聽講,用心學習了,

网友:
你這一台75L 二手的大概也才900~1500元...維修的一看就不想修了(主因)
後續修沒好還要處理 比弄一台二手還麻煩(次因)
所以他只用"眼睛看" 唬爛說沒漏冷媒
真的側有沒有漏很麻煩 要掛壓力表測壓的

网友H:
這台老冰箱~每個月花掉的電費~大約3~4年就可以讓你買一台新款的冰箱~
您不妨就饒了它~也饒了您自己~
現在的冰箱真的很省電~其實最耗電的電器是熱水瓶+電鍋+電腦啦=.=..
買冰箱可以找看看"福利品"....
我是買惠而浦的福利品500多公升的大型冰箱不到20000元~含搬運及安裝~(momo)
退稅我就不知退多少了~沒回到我口袋

网友I:
最近買一台東 100L 7000舊換新共退3500
https://www.etax.nat.gov.tw/etwm ... ity-tax-refund-area
https://save3000.tw/subsidy02/index/index.aspx
線上申請不用一個月

网友J:
引用 网友H:
這台老冰箱~每個月花掉的電費~大約3~4年就可以讓你買一台新款的冰箱~
您不妨就饒了它~也饒了您自己~
現在的 ...

這個我最有感,家中用電一直節省不下來,買了瓦特計

把所有電器設備記錄一次,才發現老冰箱是元兇,竟然一天快要四度,可能就是不冷,然後只好用強冷,然後就特別費電,換了一級能效的變成1度左右。

這樣一個月單一電器從120度變成30度,又遇上要漲電價了,我也是建議你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最近買一台東 100L 7000舊換新共退3500
https://www.etax.nat.gov.tw/etwmain/tax-info/purchase-energy-sa ...

感謝分享這個好消息,
這幾天就來仔細研究,
剛溫

楼主:
引用 网友J:
這個我最有感,家中用電一直節省不下來,買了瓦特計

把所有電器設備記錄一次,才發現老冰箱是元兇,竟然 ...

4度變1度,這電量省好多了,
這幾天就來仔細研究,
剛溫

网友K:
領補助要繳回 舊冰箱
不然  應該要拿它來練功夫

楼主:
引用 网友K:
領補助要繳回 舊冰箱
不然  應該要拿它來練功夫

已經訂了新冰箱,這周末要運來惹,
舊冰箱會繳回換補助金,
就不拿來練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