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BOSCH AL1860CV MOSFET 炸炸炸......可能翻車記!Part Ⅰ

楼主(2023-03-26):
本篇的苦主是給我BOSCH 起子機開工廠的鄰居︰

https://bbs.pigoo.com/thread-86999-1-1.html

俗話說拿人的手短,拿了人家的東西,他的問題我也只能接下來。
這位苦主就稱楊工,楊工的工廠都是用BOSCH 的電動工具,聽他說BOSCH 的電動工具少說30支以上,難怪烏骨雞學姐的BOSCH 充電器他算是大咖消費者。
據他說BOSCH 充電器很少用到自然壞,都是插到220V 壞掉居多,他一直抱怨為何BOSCH 充電器不做100V~240V全電壓?我以前就告訴他以後應該就會有了。
我要他先拿沒被你家"師父"動過的充電器過來,結果很快就來了3台,各位來看看是啥模樣?
第1台,燒的夠嚴重吧!

第2台,都已經告訴他別帶"你家師父"動過的,他還是帶過來。

第3台,這台也動過,不過他說他家"師父"用去漬油洗過。

既然只有第1台沒動過,就從從第1台開始。

這個UC3842B 雖外觀良好,但是MOSFET 炸成斷手斷腳,它也別想獨活。

試給大家看看!隨便加個直流電壓到UC3842B 的第7腳跟接地(以本例我是加11V),結果馬上出現350mA的電流,而且IC 發燙,先找個舊UC3842B 更換。

更換IC 後把直流電壓升到17V,如果你不知道為何要17V的話,我只能請你看一下UC3842B 的規格書。

如果UC3842B 正常,你測量它的第5腳應該會得到一個DC 5V的穩定電壓,這是UC3842B 的基準電壓腳。

有示波器的會員可以觀察它的第4腳RT/CT振盪器波形。

看到上面的鋸齒波的下降波形就知道UC3842B 的第6腳輸出佔空比一定幾乎是最大。

一段時間沒焊接了,焊功退步很多了。

我要回家吃飯了,明天有空再繼續。

网友:
我比較關心,新電錶的使用心得

网友A:
原出廠上的防水膠覆在焊點上
雖為解焊而刮除  但是沒法刮出理想外形 再補焊後都會很醜...

關於解焊經驗 --O  圖形的焊點  末圖裡破環的情況
解焊時我會盡可能於焊點與線接合處下烙鐵
這點有些反直覺   我也沒什麼根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出廠上的防水膠覆在焊點上
雖為解焊而刮除  但是沒法刮出理想外形 再補焊後都會很醜...

之前維修客戶上防護漆的機種,防護漆廠商建議使用甲苯去除~ 對! 臭臭有毒的那種。

於焊點與線接合處下烙鐵

可以理解,照當下焊點被損壞的狀況,也是避免過度加熱造成焊點脫落的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