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ACBOOK AIR A1466 BIOS鎖住

楼主(2023-03-27):
大家好

最近手邊有一台
2018年MACBOOK AIR BIOS被鎖住了
沒辦法重新安裝系統

主板
板號:
鎖住畫面
BIOS ic

原機BIOS檔

看各位前軰有沒有解鎖的方式!
謝謝大家

网友A:
(1)手動編輯BIOS
苹果解密码锁,解固件锁,你学到了吗?

(2)要會員登入~
macbook air a1466 bios password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手動編輯BIOS
苹果解密码锁,解固件锁,你学到了吗?

我改好第一個來試看看

剛剛試過,還是一樣不行!

楼主:
後來把另外的svs區間都填滿FF
重刷BIOS與重置NVRAM就可以重新安裝系統

謝謝peter180的幫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後來把另外的svs區間都填滿FF
重刷BIOS與重置NVRAM就可以重新安裝系統

是將592051與594051 SVS的區段填FF,這樣也可以~神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後來把另外的svs區間都填滿FF
重刷BIOS與重置NVRAM就可以重新安裝系統

重置是用下面方法嗎
SHIFT+CTRL+OPTION+POWER十秒鐘:重置系統管理控制器(SMC)關閉電腦。將 MagSafe 電源適配器連接到電源和 Mac(如果尚未連接的話)。在內建鍵盤上,同時按下(左側)Shift-Control-Option 鍵和電源按鈕。同時鬆開所有鍵和電源按鈕。按電源按鈕打開電腦。註:重置 SMC 時,MagSafe 電源適配器上的 LED 指示燈可能會更改狀態或暫時關閉。在風扇、電源指示燈、系統性能、視頻出現某些異常時候,可以通過上述方法進行重置來解決。具體的症狀判斷和說明可以參考"基於 Intel 的 Mac:重置系統管理控制器(SMC)"。
OPTION+CMD+R+P+POWER:重置NVRAM 或 PRAMMac 會將某些設置儲存在特殊內存區域中,而且即使關機這些設置也不會丟失(除非存在電池問題)。 在基於 Intel 的 Mac 上,存儲位置是稱為 NVRAM 的內存;而在基於 PowerPC 的 Mac 上,存儲位置則是稱為 PRAM 的內存。操作步驟為:關閉電腦。在鍵盤上找到以下按鍵:Command、Option、P 和 R。您需要在步驟 4 中同時按下這些鍵。啟動電腦。按住 Command-Option-P-R 鍵。必須在出現灰屏前按下此組合鍵。按住上述鍵,直到電腦重新啟動,您會再次聽到啟動聲。鬆開這些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置是用下面方法嗎
SHIFT+CTRL+OPTION+POWER十秒鐘:重置系統管理控制器(SMC)關閉電腦。將 MagSafe 電 ...

獅子魚 您好

我是按Command+Option+P+R,按到有開機聲嚮再放開
如果硬碟有系統就會進系統登入畫面
我是還試一下 Command+R來重新安裝系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將592051與594051 SVS的區段填FF,這樣也可以~神奇

PETER180大 您好

我是另外看有個youtuber是這樣做的
所以才這樣試看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PETER180大 您好

我是另外看有個youtuber是這樣做的

wang.bs 大 能否分享該影片超連結?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wang.bs 大 能否分享該影片超連結?感謝~

Peter180 大 你好

是參考這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r37ye4gdOs

跟你提供的第一項方式很像

网友:
各位大大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先收藏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