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來測試一支只賣60元的Solio原廠火星塞

楼主(2023-03-27):
前幾天訂的Solio用的火星塞也寄來了
奇怪?四輪汽車的東西都比二輪的便宜..
這個一支才60元,若是cb400用的,一支再便宜都要至少90元才有
用我自己diy的火星塞測試器來測試看看表現如何?

网友A:
CB400的舊火星塞
乍看下電極還沒完全溶解掉
若只針對內部跳火漏電問題
應該還能加工一下,回春繼續正常上工

會亂跳火原因是內部積碳
因積碳導致高壓異常跳火漏電弧
只要把積碳清除,並維持正常電極間隙於1.1mm (不傷電極的處理方式)
應該還能正常跳火
傳統處理方式是輕噴砂除積碳

另外一點
拆下火星塞,觀看外觀顏色
約略可判別點火控制系統的異常因素
您的CB400舊火星塞又黑且含碳過多
或許是特定燃燒需求的調校設定 (最大馬力/瞬間扭力.....等)
可以的話,調整回環保模式,積碳減少,火星塞就不會積碳過快,也不用那麼常換了。

SPARK PLUGS DONT LIE / HOW TO READ SPARK PLUG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aXfMU2Q3OA

楼主:
引用 网友A:
CB400的舊火星塞
乍看下電極還沒完全溶解掉
若只針對內部跳火漏電問題

這支我之前有清過,但沒多久就又會跳火不正常,其他三支跟再換的就都不會
所以才會拿下來不用.應該是電芯那裡有問題了.
也因為跳火不正常,該燒掉的汽油沒燒掉,所以會燒出像混合比過高的情況..

网友:
最被低估的发动机部件: 聊聊火花塞的方方面面 How spark plug work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vY2Lhjk83c

网友:
另個參考

火星塞會增加動力?|一大堆奇奇怪怪的火星塞真的有幫助嗎?|先來了解設計原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O4FNsor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