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BOSCH AL1860CV MOSFET 炸炸炸......可能翻車記!Part Ⅱ

楼主(2023-03-27):
這台充電器炸成這樣,但是保險絲卻是頭好壯壯,的確也少見。

今天開始清創手術,把燒黑的電路板打磨乾淨,我是不是該用UV膠回填才不會被舉報?

開始把燒壞的零件補上,我有更換兩個黃色104小電容。這種電容台灣叫積層電容,大陸叫獨石電容,我從烏骨雞學姐那裡"順"了兩個過來。

後面掉銅箔的地方就直接利用新電阻的引線焊接。

用電子交流電源供應器供電,我這台交流電源供應器最大輸出只有500W,不過用在維修也很合適,因為過大電流就自動停止輸出,必須要人工解除才能繼續供電輸出,這台AL1860CV 充電器的靜態大約幾十mA。

裝上電池就可以開始充電了。

這樣就修好了嗎?不對!插上18V 電池充電風扇都沒有運轉,而且才充一下子MOSFET 就發高燒。
這台充電器使用下圖這個主控IC。

充電器上的風扇、蜂鳴器、燈號等等都是這個IC 在控制,甚至分辨那一種電池都是靠它,這個IC 是專用的市面上買不到,只要它壞掉充電器就沒有救了,我把另一台的IC 換上後風扇能啟動,但MOSFET 還是發高燒,看來這個IC 還是有問題,也不排除還有其它問題。

從照片上可以看到有兩個散熱器,一個是MOSFET,另一個是共陰全波整流二極體,後者的散熱器比前者大,可以判定當充電器正常工作時,共陰全波整流二極體的溫度要比MOSFET還高,不過現在剛好相反,想再繼續檢查,不過烏骨雞學姐的哥哥來訪,只能等明天有空再繼續。

大家有空也可以燒燒腦。

网友A:
零件炸了,保險絲還完好,表示安培數用太大了,最好在零件燒毀前,保險絲先融斷這才正常,不是有所謂的快速保險絲?裡面還加了個彈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件炸了,保險絲還完好,表示安培數用太大了,最好在零件燒毀前,保險絲先融斷這才正常,不是有所謂的快速 ...

可能這支保險絲內裝鋼絲,真的修好還是要換一個新的比較保險。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零件炸了,保險絲還完好,表示安培數用太大了,最好在零件燒毀前,保險絲先融斷這才正常,不是有所謂的快速 ...

電路裡橋式整流之後有著濾波電容 680μF/200V  若用速斷保險絲  光是廠內測試就過不去了

真要使用速斷型都是追加放在濾波電容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