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軸承裡的滾珠是怎麼放進去的?

楼主(2023-03-28):
是否好奇軸承裡的滾珠是怎麼放進去的?看看視頻裡的教學,是如何將滾珠從軸承裡取出及安裝進去的呢.
滾珠軸承1

滾珠軸承2

网友:
讚!長知識了,從沒看過滾珠軸承怎麼組裝完成的!

网友:
拆過滾珠軸承應該就知道這是怎麼裝的

滾珠軸承會有保持架,保持架大多是用壓接固定的,只能暴力破壞

破壞保持架後,取出鋼珠非常簡單,把鋼珠往同一側撥,內圈往沒鋼珠的方向一推,內圈就脫離了,鋼珠也就全部掉出來了。所以很直覺就知道安裝就ˋ是相反動作

我蠻常暴力破壞軸承,因為有些軸承安裝在盲孔內,要有特殊工具才能拔

我只有通用勾內孔的軸承拔取器,遇到這類安裝在盲孔內的軸承,就必須就地把軸承破壞掉,用內孔軸承拔取器勾外圈的內緣把剩下的外圈拉出來更換新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