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外線遙控器的發射信號內含

楼主(2023-03-30):
1.紅外線接收管有2腳黑色LED管或3腳的接收器,接收二極管是呈逆向偏壓工作的.
2.在3腳的接收器中,有的標示了38KHz規格,他的用途為何?他與2腳的接收LED有何差異?
3.遙控信號如何辨識接收裝置與按鍵功能?請欣賞影片的介紹.
4.影片中的黃色標示的"0"與:1"信號,竟然不是單純的一個位元而已,而竟是有許多脈衝波組成.一起來欣賞吧.

网友:
編寫接收程式時  基於容錯考量,判斷Hi/Lo duty-cycle 時間的誤差要放於寬鬆最大化
因為 電池應用上有電壓變遷會容易影響發送端 時間變化
誤差容錯 太緊會導致  發送端設備頻繁換新電池
而剩餘電力其實還能配合 容錯寬鬆的接收端

另外, 接收端硬體上  接收器是屬於設備對外開口  要注意靜電攻擊的路徑與距離
這也就是有些接收器有個金屬殼並且在最前方有個X形攔網
這是用於 攔截引導靜電洩放

网友:
補充一下樓主表示的是 NEC 協定,
此外還有 SONY, PHILIPS RC5/RC6, DISH & SHARP 等等,
參考

网友:
開發過一種 凱擘大寬頻還是mod的遙控器 忘記確切是哪一個 那個少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