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怪的三井武田C-M1002-01 筋膜槍內置電池問題

楼主(2023-03-30):
這支筋膜槍充電了也無法使用,原本以為電池壞了,不過拆開後發現事情不單純。

外盒跟底蓋都是印使用5V電源,充電器也是5V(我也測量過)。

不過電池組是兩個18650 串聯,還有一個2串的保護板,這個保護板我測量已故障,那到底這支筋膜槍是怎麼充飽電的?

网友A:
在USB入口應該還有一塊USB升壓充電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USB入口應該還有一塊USB升壓充電部分

不好玩!騙不倒內行人。

不過這片板子的升壓部份似乎也是有點兒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玩!騙不倒內行人。

幾個月前 站內有篇維修白牌毛髮電剪
當時這種電路與晶片討論得很熱鬧  所以有點印象

网友:
wish有打算把這隻修好嗎?

楼主:
這支筋膜槍不只電池壞了,連保護板了壞了,號稱4MOS保護管掉到只剩下1個。

去朋友那裡A兩個18650 動力電池樣品,並換上一塊10A 等級的保護板。

剪一片熱縮套管固定。

第一次封真醜。

動力電池真是有力,這樣就成功修好了,腰酸背痛時又可以舒緩一下。

网友:
這我之前捐血也有送,,用沒多久就壞,也有拆開   一開始以為電池無法充電.....一直放著就沒去動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