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將這台03年Solio的副水箱迴水管換成透明管的實驗

楼主(2023-03-30):
不少有在開車的人檢查水箱水有沒有少都是看副水箱的狀況
但實際上,水箱蓋故障或水管有小漏時,副水箱的水就會看起來沒有少
但水箱裡已經少很多水了,沒有打開主水箱檢查根本看不到問題
就來作個很簡單的小改造,讓副水箱回水管變透明的.
這一段透明的就'能清楚看到水箱水有沒有漏真空或回水有異常

网友A:
過一陣子要換回來,要不然會硬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過一陣子要換回來,要不然會硬掉

pvc管只有碰到汽油才會硬化,水箱水泡著,永遠都不會硬化.

网友B:
水溫好像很高,PVC透明管可耐高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溫好像很高,PVC透明管可耐高溫?

水溫再高也不會超過150度,要熔化pvc最少要150度以上,
可以自己在家熹開水再把pvc管拿去泡看看就知道耐不耐的住,那裡完全沒有任何壓力.

楼主:
前幾天測試完水箱蓋壓力值後,買了一個通用的一般水箱蓋
但全新的水箱蓋有問題,冷車後水不會吸回去
只好重新再買一個,這次就不買通用型的,買車廠原車用的原廠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幾天測試完水箱蓋壓力值後,買了一個通用的一般水箱蓋
但全新的水箱蓋有問題,冷車後水不會吸回去
只好重 ...

日系車的副水箱不能密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日系車的副水箱不能密閉.

回吸跟密閉沒有關係,不能回吸不是水箱蓋有問題就是水管有漏水,簡單來說就是水道失真空了.
事實上若副水箱封死密閉反而無法回吸,自己去想吸珍奶原理就知道
所以改成透明能直接看回吸狀況對車況的掌握有多重要,
不然就只能一直沒事就打開副水箱蓋,把管子拉出來,看拉起離開液面時水有沒有流
但誤辨機率極高,只有看熱車跟冷車的水位才檢查的到有沒有回吸,非常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