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設計簡單電路

楼主(2023-03-30):
我有個常閉型EMO開關加上一個常開行開關RESET 外加一個10V直流電燈,
請問EMO 按下去 燈泡亮了
解除後EMO 燈還是亮
RESET按下去會讓燈泡滅掉 這電路要怎麼設計。

网友:
常閉型開關及常開型開關加一個10V直流電燈,只這樣的零件,無法完成版主講得這些動作,還需要SCR或繼電器(或邏輯閘電路)。

下面的線路使用SCR,當常閉開關按下,+10V電流經R2及R1到達SCR的閘極,觸發SCR導通讓燈泡亮,SCR導通後常閉型開關解除,沒電流繼續觸發SCR的閘極 , 已經導通的SCR還會持續的導通,燈泡持續亮,按下常開型開關,SCR的陽極及陰極被開關短路,SCR無電流SCR開路了,放開常開型的開關(這時電燈變暗),SCR會持續開路不導通,電燈持續暗

网友:
這功能可用一個繼電器組一個自保電路即可達成,
繼電器A接點併聯常開按鈕再串聯EMO控制繼電器線圈,
繼電器B接點控制電燈

网友:
樓主這個線路是要用在工業設備上,還是自己兜出來自家用?

前者的話參考樓上的繼電器+自保持電路,這是工業配線的標準設計

但如果這迴路是兜起來自用的話,我的建議是用Arduino 來做。因為工業用繼電器一顆百來塊,買一顆繼電器+繼電器座的金額就可以買一片ESP32s有找了。

把所有開關接到arduino的IO上,燈如果直接用LED的話arduino就能驅動了(如果亮度不夠再用繼電器,這裡就不必使用工業繼電器了)
這樣成本低,未來要擴充彈性大,不用以後arduino還能移作他用

把Arduino當成超便宜PLC來看就好了,只是程式語法跟PLC不同(其實跟ST語法很像)

重點在於你要使用的場合,工業場合不適合用Arduino這類創客的"玩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