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G531GW 內建無線網卡插上會無法開機,求點位圖

楼主(2023-03-30):
1. 型號: ASUS G531GW
2. 問題: 只要是插入無線網卡就無法開機(按開關沒反應)
3. 測試: 有換過一張確定是好的無線網卡一樣會無法開機(按開關沒反應)

求點位圖看一下是不是有那裡短路

网友:
pdf
G531GW r1.6 BV.rar (3.24 MB, 下載次數: 13)
cad
schematic
G531GW r1.6 schematic.pdf (2.43 MB, 下載次數: 17)

楼主:
感謝魚大神求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