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電冰箱 R-599L冷凍庫微微退冰及結冰緩慢.請教文

楼主(2023-03-31):
     看到 jacson99 大大發表三洋小冰箱製冷效果不佳.沒想到我家日立冰箱也出問題了.外行人.只能把現象提出詢問一下

    問題現象: 1.冷凍庫已冷凍物品.出現微微退冰.東西變成碎冰狀冰淩.可以按壓下去.差不多是硬一點冰淇淋了.
                     2..觀察冷凍庫.上方無結霜結冰.但接近風扇區域.塑膠殼上有一團手掌大面積結冰冰塊.拆開外殼.蒸發器6排中有2排出現結霜            及結冰現象.

     檢查處置:1..由於出現結霜.我先換了除霜定時器.並用1杯水測試冷凍效果.24小時以後觀察.但該杯水只出現上層結冰.下層仍是水狀態.冷凍不完全
                     2..拆開外殼觀察時候.風扇能正常運轉.裝回外殼測試.有出風.風量跟以往可以正常冷凍時候風量一樣
                     3..觀察壓縮機區域.沒有發現明顯油漬.且壓縮機同樣會運轉.也會自動停止.運轉聲音跟往常一樣.摸壓縮機.微燙狀態.
                     4..冷凍庫放置水銀溫度計一晚上.早上觀察.約為0度或是1-2度間.但水仍只是上層結冰.舊冷凍物仍是半融化硬冰淇淋狀態(4天狀態都一樣.沒完全退冰.也不結凍.但門扇區域的東西偏退冰狀態).

       這台冰箱雖用了10幾年.期間更換3次除霜定時器.就沒有其他故障了.如果是大維修.就沒有維修價值了.但是.雖然是定頻老冰箱.但一個月用電不到200元(剛收到電費帳單.1樓用電.冰箱24小時+抽水機每天0.5小時+洗衣機全行程2天一次+照明+風扇+烤箱.吐司機.1期2個月470元).我覺得很可以接受了. 可以的話想試試換換小零件.看看能不能好.就當是以往的維修花費了.(同樣時間.媽媽家已經換到第3台三洋或聲寶冰箱+幾次大修了).
      站裡的大大們.給個建議.外行人可以試試換哪些零件嗎?修不修的好無所謂.修好當賺到.沒修好就當是學習代價了.(第一次冰箱冷凍室結霜請修1800元.第2次請修1100元.第3次自己換280元.這第4次次買的180元......).

     先感謝發言指點的 大大們

网友:
1.漏冷媒因素較大.
2.壓縮機同樣會運轉.也會自動停止(壓縮機過熱保護跳停,不是冰箱達到溫度停止).

网友:
冰箱用了10幾年,換了4次定時器,第1次換我勉強相信,後面3次我認為是誤判

做了很多不必要的檢查,其中一項就已經知道問題了
" 蒸發器6排中有2排出現結霜及結冰現象 " ,不是漏冷媒就是管路堵塞,
這一般消費者是沒辦法自行維修的,需燒焊重灌冷媒

楼主:
   回報最終結果.在此感謝 sandy319大大及 tsao0427大大的回覆.尤其是 tsao0427大大.只能說(高手).從我的述說中就知道可能問題.
   順便回報處理結果.給網站網友.有類似問題的可以參考.在3月底提出問題後.因為是清明連假.冰箱還有冷度.就不急著處理.期間去買了溫度調整開關.冷凍冷藏都買了.因為以前冷藏開關轉不動.所以就買來試試.當料件到後拆開......嗯.線路接法跟網路影片的差好多.放棄.聯絡日立派人檢修.4/20來了一位年輕維修工程師.起先也猜測漏冷媒.檢查完冰箱後.沒漏冷媒.除霜定時器正常.風扇正常.一樣是蒸發器上面2排出現結霜結凍現象.底下幾排都沒有.工程師也有些疑惑.聽了我說的補充說明狀況後.聯絡帶他的老工程師.確認是冷凍液變質造成管路堵塞.
    不過維修上有些問題.日立提出作繞道處理(不知道怎麼繞道?猜測是加管道後使用機器做內部強力循環).簡單說.是打通堵塞部分.由於沒有更換冷凍液+重灌冷媒.風險是有可能會再堵塞.並提出.有案例處理後.2個月後就又堵住了.我問說怎不全部更換冷媒冷凍液.回說日立原廠禁止這樣處理.查網路上關於冷凍液更換.猜測是容易有水氣進入管道(連下雨天都建議不要更換冷凍液).造成冷凍液變質及壓縮機易損壞風險.日立不想有這樣風險處理方式.
     由於日立維修方案.所付出費用跟可能風險.覺得不太合算.所以就只是付出檢查費用.不打算維修了.工程師檢查時.發現壓縮機是1997年生產的.都25年了.這冰箱我應該也使用22年以上了.即使此次找外面廠家做洗管.重灌冷凍液+冷媒.壓縮機也應該撐不久了.管路及其他料件應該也差不多了.目前打算在6月中旬前.新買一部400公升以上的一級環保冰箱.利用能源補助及退稅合計5000元.來減少支出.一級的新冰箱電費支出也較低(不要給我壞變頻板就好.看網路.修變頻板好貴.原廠應該都是直接換.......)
      在此.再一次感謝 sandy319大大及 tsao0427大大.只能說.癖酷網的高手好多.

    PS.這台冰箱該怎麼處理.直接回收?還是留著?.目前.冷凍庫 負5度..+2度.比一般冰箱冷藏冷.但沒法冷凍食品.冷藏10度左右.又比正常冰箱高.直接回收好像很可惜.....留著等新冰箱大修時來代用.又好像很久才可能遇到......

网友A(2023-05-08):
引用 楼主:
回報最終結果.在此感謝 sandy319大大及 tsao0427大大的回覆.尤其是 tsao0427大大.只能說(高手).從我的述 ...

直接回收吧!
申請獎勵金需與舊機一起回收才有.

冰箱要換新要盡快換,
因為夏天到了(冷氣機需求大),
有可能申請獎勵金的人會增加.
政府獎勵金可能沒了名額.

冷凍庫如果真的不夠用,
再買一台直立式無霜冷凍箱(不用變頻的,用電很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回收吧!
申請獎勵金需與舊機一起回收才有.

給前面幾位回答的高手全部比讚,
(之前沒看到這篇,來不及給分,)

sandy319說得對,
舊冰箱要一起回收,才能取得舊機回收聯單,申請補助,
申請補助要趁早,年度預算沒了就來不及了,
(我的補助上周已經撥款成功)

建議先上網查詢補助需要哪些單據,盡早換機申請,
錯過只好再等一年 ^^#
("購買節能電器退還減徵貨物稅專區",
https://www.etax.nat.gov.tw/etwm ... ity-tax-refund-area
"家電汰舊換新節能補助",
https://save3000.tw/applyweb/outwe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