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合一維修插座功能介紹

楼主(2023-04-03):
1.尤其是在維修開關電源時,我們都會在輸入的AC電源線上,串聯一顆鎢絲燈泡,當待測的開關電源發生異常短路時,此時燈泡發亮,並限制流過開關電源的電流,以達成對負載的保護作用.
2.目前淘寶廠商,已將其整合並內含小型開關電源供應器輸出(0.5V-30V)及LED燈條定電流電源測試器(最高300V輸出),達成了三合一維修插座,免得桌上擺放過多的設備,而顯得凌亂.
3.底下我們就一起來看看作者對該產品的功能及使用介紹吧.

网友:
很不錯的設備,謝謝分享

楼主:
大部分正常帶PFC的開關電源板,在串接燈泡測試時,燈泡有時會常亮,這點須特別留意.

网友A:
白熾燈不是已經被禁售下台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熾燈不是已經被禁售下台了嗎?

五金小雜貨店還是買得到.但不知有何替代品?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五金小雜貨店還是買得到.但不知有何替代品?

可不可以串接电吹风机之类的阻性电器代替,按电流大小选择合适的。

网友:
我想大家現在可能把重點想偏了,這個燈泡保護法,首先要保護的是AC110V的電源迴路,其次才是設備。
如果沒有這個燈泡,當設備短路時,會從AC迴路汲取大量電流,造成電線過熱,設備的短路點或短路器件也會承受不起電源短路的極大功率,可能發生局部爆炸,直到本迴路的無熔絲開關跳斷(跳閘)、保險司熔斷、或即時切斷為止。AC電源短路的威力是相當大的,不小心短路過的人應該都會了解(請勿輕易嘗試!!!)

燈泡其實就是一個高瓦數的PTC,低溫時電阻低,因此,電流小時影響小,電流大時溫度升高,電阻變大,因此,燈泡限制了短路的最大功率,也使得設備的短路點或短路器件不至於承受極大的短路電流,減小損害的機率。燈泡的功率也要試負載功率適當選擇,燈泡瓦數太小則電阻動不動就升高,影響正常工作;燈泡瓦數太大則短路功率太大,短路點器件承受功率也升高,損害機率變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不可以串接电吹风机之类的阻性电器代替,按电流大小选择合适的。

沒有試過,除了功率不同,保護範圍不同之外,研判保護效果可能要大打折扣,我的分析如下:

燈絲很細,熱容量小,散熱慢,工作時燈絲溫度可以快速上升到數千度,電阻隨之很快升高,發揮保護效果(鎢絲燈泡開燈點亮很快的)。吹風機或電熱絲電爐的電熱絲一樣也具有PTC特性,但它較粗,溫升較慢,如果是吹風機還有風扇強制散熱,溫升受限(吹風機承受不了高熱,風扇不能弄掉,否則可能內部電線融化或整個融化發生危險),保護效果及反應速度可能都比較差。

网友:
我的看法使用白熾燈 幾個原因
而且具備發光強弱 有著尚可的功率辨識指引
白熾燈相比 [高功率]電阻規規矩矩的電子零件  容易取得
能當生活機能備品  會有一種投資不吃虧的感覺

网友:
電的東西
操作起來都怕怕的
感謝版主的教學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