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49UF640T 經常性暗屏閃爍問題請益

楼主(2023-04-03):
我有一台LG 49UF640T,2015年生產的機種,這兩天發生暗屏閃爍的問題,
畫面都還在,是Led背光會閃爍,本來以為是背光燈條老化,準備要來購買
燈條更換,但是仔細觀察後又有些疑惑,想跟各位請益~

目前狀況是開機3分鐘會開始閃爍,但是都不會持續閃爍,
可能幾秒到30秒會停止閃爍,過了幾秒又開始或者過了幾分鐘或10幾分鐘
才開始閃爍,也可能過了一小時都不閃

1.如果是背光燈條老化故障,是否應該為持續性發生?

2.如果不是背光燈條,那是否為電源控制板發生問題?需要檢測那些零件
?
我基礎電子功力不太好,只會簡單的判斷,目前目測板子上電容都沒爆開
其他的都沒檢測,如果確定為板子問題,可能會買一塊板子來更換
謝謝各位耐心看完~

网友:
1.如果是背光燈條老化故障,是否應該為持續性發生?
會越來越嚴重,間歇性閃爍-->全部熄滅-->再也不會亮
有些是直接燒掉 全部都不亮
2.如果不是背光燈條,那是否為電源控制板發生問題?需要檢測那些零件
?
2015的機子用也有一段時日,背光的耗損一定有
如果每天都有持續用幾小時 那背光先買來換吧(如果會自己處理) 其它有問題再做處理
諸如電源板、恆流板、邏輯版、主機板 也都有一定故障機率

楼主:
謝謝jazz大大的回應~閃爍的確變嚴重了~目前先下訂背光燈條,
先更換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