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週邊] HP2332 滑動架卡住的問題

楼主(2023-04-04):
這台 HP2332 還很新,本來正常的但是前幾天因為連續供墨搞一搞就變成 幾顆燈 全閃了

想請教有沒有人有經驗遇過這問題 ? 我是還沒整台拆散

狀況是,開機之後 掃瞄棍晃了一會兒,然後不見墨水匣滑動台有動靜,然後就 幾顆燈開始閃了

連上電腦用 HP 兩光的驅動就告知說是  滑動架卡住

拆起掃描平台之後,觀察機器內部到處似乎都是正常的

因為很新所以沒去想說 甚麼馬達壞掉之類的 .. 這有可能嗎 ?

還是有其他朋友遇過其他的故障排除案例 ?

感恩 !!

一次亮4個燈同時閃

一次亮4個燈

一次亮4個燈

网友A:
連續供墨的供墨管卡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連續供墨的供墨管卡到了

謝謝回覆.....連供其實已經全拆了,依舊是一樣 ...
照道理即使沒裝墨水匣,墨車應該還是會動,但現在是墨車完全不會移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不會是墨水匣需要激活?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su411o7nd/?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 ...

謝回 ~
但是墨盒部分完全不會動 .. 墨盒前蓋開開關關都不會動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回覆.....連供其實已經全拆了,依舊是一樣 ...
照道理即使沒裝墨水匣,墨車應該還是會動,但現在是墨 ...

斷電後手動將墨車移動到另一端,在開機後墨車會自動歸位嗎?

网友C:
連結:指示燈閃爍

四個燈同時閃爍,按左邊 + 號,有教如何重置

掃描器無法正常使用或印表機處於錯誤狀態時會出現此狀況。控制面板顯示下列指示燈模式:
「恢復」指示燈:閃爍
電源指示燈:閃爍
墨水警示燈 (黑色):閃爍
墨水警示燈 (三色):閃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斷電後手動將墨車移動到另一端,在開機後墨車會自動歸位嗎?

不會,不管把墨車移到哪裡斷電上電都沒反應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連結:指示燈閃爍

四個燈同時閃爍,按左邊 + 號,有教如何重置

前面 3 個步驟都做過,只差第 4 送修 ......   {n_029:}

网友D:
很久沒用這種量續供墨,記得墨水夾一段時間要歸零,不然會鎖晶片。

网友E:
自從拆過幾次噴墨機搞得滿手髒,機器還是不順之後,就再也不買噴墨機了!!
CANON HP 都讓人失望, 買了雷射印表機後,不再有墨水頭阻塞,...廠商為了賺取墨水夾的錢,無所不用其極,算是"環保敗類"!!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自從拆過幾次噴墨機搞得滿手髒,機器還是不順之後,就再也不買噴墨機了!!
CANON HP 都讓人失望, 買了雷射印 ...

但是,噴墨機......便宜啊~
A4掃瞄機ˊ種,前幾個月3000多,廠商辦活動,又送1000超商禮券,等於2000多就拿下了。

墨水一定印沒幾張......嚇一跳,原廠墨水,聽說可以印4~5000張。
因為,原廠自己也下海搞大連供了。

噴墨機,做為消耗品,還是很可以的。

网友F:
用原機附贈的墨水匣自己加墨水就好了幹嘛還要改?
我也是用2332這台
送的那墨水匣大概印100多張就沒水了,自行將貼紙撕開往裡面灌墨水,每次2-3CC
就這樣到現在已經印了1-2千張有了吧

灌墨水步驟
不關機強制斷電→拆墨水匣→灌墨水→回裝→上電

你那情況還是送修吧

楼主(2023-05-14):
引用 网友D:
很久沒用這種量續供墨,記得墨水夾一段時間要歸零,不然會鎖晶片。

倒是也沒找著這種墨匣的歸零的程式耶 ........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從拆過幾次噴墨機搞得滿手髒,機器還是不順之後,就再也不買噴墨機了!!
CANON HP 都讓人失望, 買了雷射印 ...

彩色的話還是噴墨方便些啦,那你彩色也是用雷射嗎 ?
彩色的雷射你用的話成本如何 ?
講真的 覺得 canon epson 偷墨水好像好一點,HP 真是糟糕,一個新匣子真的印沒幾張就再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噴墨機......便宜啊~
A4掃瞄機ˊ種,前幾個月3000多,廠商辦活動,又送1000超商禮券,等於2000多就 ...

感覺還是要挑對廠牌挑對型號,HP 2332 就真的是純粹用來騙墨水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原機附贈的墨水匣自己加墨水就好了幹嘛還要改?
我也是用2332這台
送的那墨水匣大概印100多張就沒水了,自 ...

我知道可以用 + 的啦,但是想說 有空的套件沒在用於是就改改看,主要是這台不適合改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彩色的話還是噴墨方便些啦,那你彩色也是用雷射嗎 ?
彩色的雷射你用的話成本如何 ?
講真的 覺得 canon ep ...

一般彩雷效果沒有噴墨好,我很少使用彩色,所以在家都使用黑白雷射印表機,彩色列印就影印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