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JVC 55E 不開機,無待機燈

楼主(2023-04-06):
JVC 55E 不開機,無待機燈

收到這台不開機,也無待機亮燈,檢查待機LED是會亮的

想請問先進這是電源板,還是主板問題

上電有耗電,不知這耗電量正不正常

電源板

量接口各電壓,7.8腳沒有不知正不正常,按下電源鍵也沒電壓

主板,也量了電壓如上標註,
遙控由右至左5.13/5.18/沒/2.94。按鍵由右至左5.17/沒/按下按鍵時微量變化/按下按鍵時微量變化
邏輯板

遙控接收

我無法判斷是主板問題還是電源板,感謝各位

補充內容 (2023-4-16 09:25 AM):
更換主板正常了

网友A:
我猜是主機板

首先待機功耗就異常,LED電視待機功耗普遍落在0.2~0.4W之間。

可惜這台韌體我沒留到,徵求一下重燒看看。

我的留存照片注意比對JP17/18跳線帽是否相同,有些人會亂動或是代換板子而不自知(型號或版本不同)

板號相同型號不同例子

AMTRAN 瑞旭 55A 主機板 0171-2271-6392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2302932464052

實在沒辦法,這有便宜良品,萊爾富還有免運費
JVC 55E 高畫質液晶顯示器 主機板 0171-2271-6392 拆機良品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204916238340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主機板

首先待機功耗就異常,LED電視待機功耗普遍落在0.2~0.4W之間。

謝謝回覆,我在上電時,過個幾分鐘,手摸主板主芯片,有微溫不燙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