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教,開關電路怎麼接比較合適?

楼主(2023-04-07):
我有一個大顆的電磁鐵,接12V電瓶,

後來我要知道電壓,所以我並了一顆電壓顯示器(機車用的那種)

開關了幾次,就燒了,我後來思考了一下,被斷電時的反電動勢打壞了。

所以我找了一個同步的雙路開關。一開一關,兩個開關同時作機。

現在的問題是,以下的兩種接法,電壓表的開關,我是裝在 B C D E 那個位置比較合適?

考慮反電動勢,我個人認為E 這位置比較OK

网友A:
線圈開關時不要有其他元件 線圈獨立開關
  電壓表改跟電瓶接一起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線圈開關時不要有其他元件 線圈獨立開關
  電壓表改跟電瓶接一起也可以

電壓錶也會耗電,所以不用的時候也要斷電。所以我才會去找雙路開關來接。電壓錶和電磁鐵

网友:
比照繼電器,並聯飛輪二極體呢?

网友:
線上電路模擬
file/export as link 方便討論~供參考~

网友B:
你都寫了 反電動勢

google 打 "電感 反" 就動出現 "反電動勢"
一查"電感 反電動勢"

就出現(三個)影片及相關網頁...

第一個影片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ER6Lo_6Qgo
請把影片最後中的LED換成 二極體
可以的話跟影片一樣加限流電阻
當然啦 DIY也要有安全意識,最好有保險絲....

网友:
樓上的葉坦克大大,建議使用飛輪二極體並聯電磁鐵線圈,這是正確的方法之一,用二極體把反電勢電壓吸收,你不這樣消除,就算你保護了電壓表,你的電磁鐵切換開關,用沒多久開關就會壞了,電磁鐵反電勢的電壓,瞬間會產生高壓高電流,開關的接點火花會很大,一樣破壞你的切換開關,假如你的電磁鐵很大顆電流很大,電磁鐵電感Q值又很高,二極體要用大電流,因為瞬間反電勢的電壓電流會極高,不接二極體,每次切換開關的接點火花會很大,開關壽命會很短(開關切斷電,假如可以看到開關的接點,你會發現火花超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都寫了 反電動勢

google 打 "電感 反" 就動出現 "反電動勢"

非常感謝,我再研究看看。(這些電磁鐵開關 確實是會有火花,不過因為用的都是大電流開關,開關是從沒壞過,反倒是我想讓東西好用一點,結果.....)

网友:
這個電壓表如果是接在機車電池上,早晚會燒壞。

网友:
裝個二極體吸收反電動勢(常見的設計在繼電器也會用上) 應該是叫做飛輪二極體吧?
然後開關方面就先打開電磁鐵的開關,電磁鐵運作以後.再打開電壓表,全程都用手動的就好啦
或是裝個延遲電路.先打開電磁鐵 然後再打開電錶 好像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