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sh!昨天剛進的,要不要拿幾台回去玩?

楼主(2023-04-07):
好意心領了!每台都太高檔,就別浪費在我家了。

网友A:
可以選那支鋁梯啊,四尺的又加厚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選那支鋁梯啊,四尺的又加厚款.

請問你是從那裡看出鋁梯是加厚款?

网友B:
我的5尺愛梯,加厚又加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5尺愛梯,加厚又加強。

請問雷大你這支梯子不用時都放在那裡?

网友:
看不出是筆電還是平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雷大你這支梯子不用時都放在那裡?

車上。
不過不是車頂,這是車內載貨放不下時,才暫時綁車頂。
我的小轎車,後座椅背可以整片翻下來,平時梯子就放在後行李箱與後座之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5尺愛梯,加厚又加強。

走路梯 真的是需要練習 才會走路
鋁梯是生財工具 要以人的安全為優先
建議鋁梯要買全焊的 不要用鐵片或鉚釘固定的 安全第一

网友:
是NB筆電嗎?

最近我哥跟我說他有一台 筆電
沒有無線網路年代的,要弄wifi
我說換一台比較快...
註:弄好wifi,軟體跟效能應該也是(慢到)不行...

是NB筆電的話,問一下 規格及價格
價格可以話,買幾台來試試
註: 不方便公開的話,再來 "發消息"

--------------------
後註: 後來才想到,一看是"打屁閒聊"版....

网友D:
引用 楼主:
請問雷大你這支梯子不用時都放在那裡?

如是這樣的少見工字型中空鋁梯子你希望'放哪?

限制225BL/高度6呎/使用4呎,有相關安規與說明,比鋁梯還重的鋁梯?

收闔如一根柱子

擷取展開後說明,當然還有貼滿滿的相關規格與說明!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走路梯 真的是需要練習 才會走路
鋁梯是生財工具 要以人的安全為優先
建議鋁梯要買全焊的 不要用鐵片或鉚 ...

走鋁梯還好,練到爐火純青後,所有的師傅都開始飛了。
飛起來的意思是,走鋁梯到一半,趁鋁梯不注意,用腳把鋁梯含住然後跳起來。
跳起來有何用?直上直下當然沒用,跳起來順便轉一下方向,就不必下梯喬方向了。

海馬大這梯是......裝冷氣用的吧?
看起來承重能力就十足,不過我最喜歡的是,踏板的踩踏面積大,下次我也要弄一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是這樣的少見工字型中空鋁梯子你希望'放哪?

我前幾年才買了一支8尺梯,使用頻率......低。
一旦用到時,拿出拿入也是蠻麻煩的。

有一天,我懶了。
車停好,就插入車底地上,車位的中間。
一般車輛底盤不會壓到,停車出入也不受影響。
以後就都放那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走鋁梯還好,練到爐火純青後,所有的師傅都開始飛了。
飛起來的意思是,走鋁梯到一半,趁鋁梯不注意,用 ...

獅大 真是厲害 一猜就中 就是拆裝冷氣的用梯
全焊加厚鋁梯 真的好用 穩不會搖晃 缺點就是貴

一次我跟兒子拆冷氣外機 還是1對2的主機 兒子腳沒踏穩 冷氣直接掉落砸中鋁梯踏板 踏板被砸凹而已
還好的是那冷氣要換新拆下的 不然又得賠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你是從那裡看出鋁梯是加厚款?

我猜的,
只是買梯不要省錢買普通的,
用起來差很多,
爬愈高穩定度差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