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電動大門「極限開關」故障檢修

楼主(2023-04-08):
之前工廠大門極限開關故障撥桿下方的輪子斷落,大門無法主動停止,去五金行找料件,沒有一樣的外觀(型號),先找一個看起來比較可以的開關回來試用。

術業有專攻,零件也是。

打開買回來的開關外蓋,裡面是NC和NO二組迴路。拆開故障的開關外蓋,內部二組應該都是NC迴路。新品不合用,再上網查相同的開關,緩不濟急,沒有下單,聯絡廠商來更換檢修。

之後開關撥桿輪子部位又折斷,便把先前買的開關的拆零利用,組合成堪品續用。

同時也擔心地面制動阻體長度不足,馬達煞車老化會衝過頭,也更換地面阻體。這樣就能放心開關大門了。

网友:
厲害
我一直想搞清楚這三樣東西要怎麼組合:
六線式大門機、六線遙控主機(黑黑黃綠紅白)、控制正反轉用的接觸器(電磁開關)
尤其是電磁開關
又是自鎖互鎖電路
拿到手一顆真的不知道怎麼把線接上去:

電磁開關

電磁開關

目前還是心中一個懸念

楼主:
家裡鐵捲門也發生過故障,

按「下」是關門,按「上」也是關門,以為電磁開關故障,

本來想抄下電線接法,再買一顆回來替換,

結果五金行找不到相同料件,

又請教公司同事,懷疑是啟動電容故障,

幸好簡單換了電容就滿血復活。

网友:
這個以前(2010年)我也是在沒屋頂買,
後來發現振宇五金就有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