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風 VGD-1000 UPS電池問題

楼主(2023-04-09):
收到一台科風 VGD-1000 輸出110V的不斷電裝置,沒有說明書。
打開後發現沒有電池位子,插電開機顯示battery failure。
查了中文官網發現沒有手冊,英文版官網看起來像是NEMA Type卻有External battery port,是有一條外接線應該可以接電池?
請問該如何使用這台UPS?

前面板

前面板

後面板插槽特寫

後面板插槽特寫

連接線特寫

連接線特寫

連接線特寫

連接線特寫

連接線

連接線

左側

左側

左側特寫

左側特寫

上

右側

右側

网友A:
哪有可能沒明書,沒有用心去查,好歹官方也有?

先鋒系列

內建12V/7A*3   尺寸(通用量產價格較低,特殊非主流價格較高)須詢問官方,內建電池配線(串併數條)以丟失(至於如何配接沒說明以物易物很單純,想賺這筆電池利潤較高,除非故障)
圖7,很好認左側最粗紅黑電池動力電源(含外接電池電力線),右側空間放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有可能沒明書,沒有用心去查,好歹官方也有?

先鋒系列

這是科風原廠中文官網,只有型錄沒有使用手冊
https://www.upspowercom.com/TW/UPS-VGD.jsp

中文官網

中文官網

這是科風原廠英文官網,只有英文版支援頁面有提供使用手冊
https://www.upspowercom.com/UPS-VGD.jsp

英文官網

英文官網

英文官網使用手冊

英文官網使用手冊

而wkm您所提供的連結是捷元B2B採購專區的型錄下載
https://www.genb2b.com/prohtml/dcc/dcb42159.html

捷元B2B

捷元B2B

背後接孔比對過本站sonytx17tp在2019年的文章 科風 PCM VGD-1000 AC220V 在線式 UPS 近全新品
該機型為220V,英文使用手冊的背板也略為不同,可知同型號有新舊款機型改版過。
我這台左側空位,除非把PCB拆下,否則無法放入一顆NP7-12電池。
目前猜測早期設計有電池箱或只能用來外接電池使用,
由於沒有相關資料可參考,所以來痞酷網詢問。也會嘗試詢問科風官方,但不抱太多期待。

网友:
建達也有做一個簡單中文說明書
https://www.xander.com.tw/upload/productmanual/20090326172720.pdf

這型的多年前換過電池,印像中電池盒是模組化的,三顆鉛酸電池合在一起,後方有插座

所以原本是電池的地方,變成一塊電源板,就真的是為了外接使用而設計吧,除非再找一台來比對

通常外接電池長的一樣,如圖,但這系列產品已經十幾年了,沒什麼資料,而且這是企業型的,一般消費者少人買

--
剛Google,好像有電路圖,不怎麼確定,備著

楼主:
謝謝楊大俠,幫忙很多,
會先試試外接,串聯電池,看能否使用,謝謝

中文說明書跟英文版舊版很類似
附上找到的英文版舊版說明書
來源: http://www.powercom-usa.com/download-center.asp
2004年發布 http://www.powercom-usa.com/techsup/UPSManual/vanguard.pdf
2014年發布 http://www.powercom-usa.com/techsup/UPSManual/vanguard%20II.pdf
2020年發布 https://www.upspowercom.com/pcm-img/UPS-VGD/VGD-ReadMe.pdf
從PDF檔案發現中文說明書是2008年發布,一併上傳做紀錄
2004 vanguard.pdf (1.58 MB, 下載次數: 1)
2014 vanguard II.pdf (1.48 MB, 下載次數: 2)
2020 VGD-ReadMe.pdf (3.02 MB, 下載次數: 1)
2008中文 20090326172720.pdf (1.31 MB, 下載次數: 6)

楼主:
文章應該可以鎖定了,因為收到原廠科風官方回信,感動!
結論,此機型非標準機型,只能連接電池使用,36V。

謝謝痞酷網網友幫忙。

网友:
你有多了一片電路板  我以前有一台  沒有那片電路板
看起來應該是充電器電路板   給外接電池組充電用的
這樣也不錯  有很大的diy空間